数字万用表估测 IGBT和场效应管

楼主(2023-03-20):
IGBT和场效应管开启电压要几伏至10几伏,过去大多老表的二极档开路和量程电压都较低。

而近年上市的大量新表开路和量程大多在3V以上
指针万用表也只是估测,并不是完全符合实际工作条件
电路板、芯片、三极管、二极管等等的判定依据:确认无短路无开路,数值与正常值对比。

这是个场管
先把GDS短路一下,分别测试二脚,只有DS反测是个二极压降值
熟手到此已确认大致是好的。

有点要求的可再把GDS短路一下
先用红笔点一下G

再用红笔连接D,因开路电压只有4V只能半开启或微开启, 表的数值是由0升到OL,实际感觉就像给电解电容在充电的样子。

方法同上
这类管子开启电压低,先用红笔点G后连接D
数字表可用二极档或电阻档看看导通性能。
指针表用10K档点G, R1欧档看导统性能,
3V指针表R1欧档一档搞定(如MF368)

二类表都是点G后DS导通,
用手指摸GS后DS开路

方法与场管一样
只有CE一次二极压降值

先点G后再连接C
有些型号管子会像电解充电升到OL,有些型号会保持微导通,那就用手指摸GE马上变OL

以上大中小几个管子可以说明现在的玩具表是可搞定常见的IGBT和场管的。
289、87V、4282等等更没问题

当然碰到开启电压更高的或一些二极档开路电压低的表(大多常见的都能搞定)?
那也很简单

再外加一节9V电池

用手指连接9V正极与G极后导通

手指再摸一下GS,马上OL

网友A:
看起来和测试mos管方法一样,

网友:
哈哈,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和测试mos管方法一样,

是的

只是开启电压15--18V,比一般的场管更高

网友:
带阻尼的就不行了

网友:
搞个电路就能测试了

楼主:
表只是个大致估测

网友B:
是啊,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如果不拆下来,在电路板上,直接测试判断,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如果不拆下来,在电路板上,直接测试判断,就不准了? ...

在电路板上第一步就可(三脚位测出一次压降值)

因与其它零件在路连接,这种充电触发大概率不行。

一般上专业仪器测零件,也是大多是离线测

这只是个表子,能估测不短不开就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路板上第一步就可(三脚位测出一次压降值)

因与其它零件在路连接,这种充电触发大概率不行。

受教,学习了。

网友:
基本上多数是击穿的和炸了的   外观好不通的比较少    且炸了的很多都是三个脚直通的

网友C:
你的表笔历尽沧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笔历尽沧桑啊

在个表子原配表笔线太硬,插座又不通用

短接表笔
电阻档是0000
二极档是0000

如实际是这样,那很好
可它有点过头了(负数值)

只能用手头上的旧电线换上,再内部加个0.2欧(我是改不了内部数据,这类表大神是可自己调整各种数据的)

现在电阻档0.1欧
二极档0.001V

网友:
收藏一下,有时间来学习学习

网友:
在此好好学习下,尽管之前知道,但总是容易忘记具体步骤

网友:
其实也很简单,两句话就能说完,简单概括就是,先测2-3脚有没有短路,炸保险坏的基本上是这两脚短路,再测1脚能不能让2-3脚导通,

网友D:
还是习惯用指针表,改不过来

网友(2023-11-08):
还有遥控器里用的23A电池,单节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习惯用指针表,改不过来

指针10K档让人安心(当然秃噜时也有,但我若秃噜尔等必然秃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