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早些年的力众续航大师充电宝

楼主(2023-03-20):
因为搬家加上充电容量的原因,很长时间没找到的充电宝生气了(鼓包),充电没反应。

当时看到做工比较精致方便,力众续航大师。

配用的接口也相对较全(因为当年手机的充电口类型的问题)

铝合金外壳

3200mA电池三片,全部鼓包,用针戳洞后可以充上电。

上面几张图可以看出因电池鼓包造成的外壳变形。
不知像这样的电池还能否使用?感觉没必要再购入电池维修了,先充电试试吧。

网友A:
这是铁盒吧,跟之前那种移动硬盘盒一个样,表面那个红色的是类肤层?有没有变成粘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铁盒吧,跟之前那种移动硬盘盒一个样,表面那个红色的是类肤层?有没有变成粘胶层{:013: ...

表面像是烤漆之类,还行。

网友:
不能用了,漏气了

网友:
有包装袋,附件,说明书,虽然是老产品了,但可以看出是认真做产品了。

网友:
电池鼓包不能用

网友:
以前山寨三星移动硬盘和这个一个造型

网友:
接头还是真不少

网友:
看板子上元件确实老充电宝这种电池鼓了最好不用换新的吧

网友:
软包电芯,没18650命长,鼓包电池别再用了,危险。

网友B:
模具看着眼熟,后来出的是太阳能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具看着眼熟,后来出的是太阳能版本

没错,都是同款外观的,我记得还有卖套件商家,直接在商品写了太阳能充电电流只有50mA,太直接了

网友:
电路板用料杠杠的

网友:
看着这些接口,这充电宝有年头了,故障了维修不如更换。

网友:
我有过同款,当时小米10400抢购不到,买金属红拉丝紫光充电宝,比楼主少了手动开关,双输出。后来驱动板故障,网购SY7066好的一体板换上,优质聚合物难配,厚度不够改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