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方案的Acer GT500A开卡

楼主(2023-03-20):
2个自用的Acer GT500A,一个保内坏掉但是错过保修,一个保外使用中暴毙。现在准备学习开卡修复。拆机查看方案得知一个是 2258XT+29f64b2amcmg2  开的256G,一个 2258XT+PF628 37AF 开的240G 。请高手们指教应该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开卡,主要信息如下图,谢谢。

网友A:
先使用flashmaster查找颗粒信息,然后去毛子的网站找对应的工具包即可

网友B:
看丝印不靠谱。先用任意一个58XT的工具,查看一下颗粒ID。再找对应制程的固件版本。如果不会找版本,可以把ID截图发上来,会有人告诉你用什么版本。

网友:
坛里雷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丝印不靠谱。先用任意一个58XT的工具,查看一下颗粒ID。再找对应制程的固件版本。如果不会找版本,可以把 ...

谢谢。请帮忙看下图:怎样短接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使用flashmaster查找颗粒信息,然后去毛子的网站找对应的工具包即可

谢谢。找到的下载都提示木马、风险,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丝印不靠谱。先用任意一个58XT的工具,查看一下颗粒ID。再找对应制程的固件版本。如果不会找版本,可以把 ...

电路板上电源接口那里标的短接点不对,是用的芯片旁边单独那一组短接的。但是工具查看感觉不正常的样子

网友C:
5楼这个用B17A,另一个用IM3D

网友D:
这个盘我开过,印象很深
rom就是中间单独那一组,至于病毒,把杀毒软件关掉,毛子网站的软件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这个用B17A,另一个用IM3D

谢谢,美光这盘已经用SM2258XT IMFT B17A颗粒(Q1115A0固件)【20180201】开卡成功,自动识别的芯片型号和标上的能对应;另一盘还要找一下工具。另外,开卡之后还需要作什么测试么?会不会有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我开过,印象很深
rom就是中间单独那一组,至于病毒,把杀毒软件关掉,毛子网站的软件放心用 ...

谢谢。被板上的丝印误导了,不知为什么把rom 字样标到电源接口那里。用表打了一下后,试着把中间单独的一组短接了,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