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不出来05141-128G,求助!

楼主(2023-03-20):
本来是2258XT双贴闪迪05141-128G,开卡工具看ID发现只有4个CE,查www.flashinfo.top得知单颗应该就是4CE,怀疑是板子问题,拆颗移植到58XT的好盘上,结果……

单颗2CE,还挺奇怪的是中间隔了1条,跳线都是双数,单数也试过,一样的,没变化。
ID还和查到的4CE ID不一样。
根据ID逆向找颗粒型号,没有结果,找主控只是,发现有3281,于是把另一片上了U盘,发现ID也是2CE中间隔了个。
改3281的开卡工具参数,不论是BICS3还是BICS4,都没法开。
当然,我改参数也就只会改改最基本的,深了不会……
用其它工具,包括东鸡的58XT开卡工具都识别不到对应颗粒。
无意中用58H的B0KB,发现能被识别成B0KB...
找了些2258XT的BICS4工具,结果不是报毒就是连盘都不识别,求破,求工具......希望能把这颗粒利用上,能上58XT自然最好....

网友A:
别看丝印,看ID更准确。这个ID应该就是1CE 64G的B4颗粒。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颗粒是单通道颗粒。真的是珍爱生命,远离闪迪!
用SM2258XT_SNK-BiCS4的固件开试试。

网友B:
闪迪这些颗粒本来就是单通道的
如果BICS4工具没法开试试BICS4-4Die或者8Die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看丝印,看ID更准确。这个ID应该就是1CE 64G的B4颗粒。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颗粒是单通道颗粒。真的是珍爱 ...

感谢指点!这就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这些颗粒本来就是单通道的
如果BICS4工具没法开试试BICS4-4Die或者8Die的工具
...

感谢指点!这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