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戴尔vostro 270s 台式电脑并改造光驱位

楼主(2023-03-20):
花50元得一戴尔vostro 270s 台式电脑,当时主要是看到后面是蓝色的U口,还有独显,就抱着拆盲盒的心态买下来了,回家一试,能开机,大喜,看到cpu 是i3-3220,4G内存,居然是120G固态,感觉还行吧。于是有了下面的拆解和改造。

给cpu换硅脂

小电源

GT620的显卡,DVI转VGA的接头

这牌子没见过,开眼界了

120G,在鲁大师里显示是富士通的,难道是换壳刷机的产品,这货能用住吗?求科普

以前只是知道笔记本的光驱位改为固态位,忽然看到台式机能把光驱位改为硬盘位,当仓库用,开眼界了,

第一次位置不合适,有重新定位的。

效果

最后效果
===========

惊奇之处,硬盘居然有好几张身份证的图片,好在我不是坏人,这也提醒大家在处理电脑前,至少删删文件吧。

网友A:
不得不说 品牌机是真的能缩就缩 这B75都快缩成H61了 还是给南桥整个散热吧

网友:
可能是单位淘汰的电脑。上次买个二手硬盘,里面还有某省下面市镇的土地局文件、领导的年度工作总结和项目数据图片等

网友B:
我的天~这电脑能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这电脑能干嘛?

能给娃上网课!

网友:
好几张身份证图片,前任不会是做假证的?

网友C:
至少整个四代啊,这个稍微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整个四代啊,这个稍微有点老了。

这主板供电能顶灶吗?

网友D:
我单位用的电脑跟这个一毛一样的,不过我的硬盘是机械的,楼主的这个固态应该是后换的。那个转接头也是,因为套装里原配的显示器没有HDMI,显卡又没有VGA,根本不配套的东西,硬给凑一起,所以包装箱里就放了一条VGA和DVI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单位用的电脑跟这个一毛一样的,不过我的硬盘是机械的,楼主的这个固态应该是后换的。那个转接头也是,因 ...

是原来客户换上去的,标上写着16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 品牌机是真的能缩就缩 这B75都快缩成H61了 还是给南桥整个散热吧

我是这方面的小白,查了下百度,
“南桥、北桥”得名于芯片在主板上的位置,北桥芯片位于CPU插座与AGP插槽的中间,其体型较大,由于工作强度高、发热量较大,一般在该芯片的上面覆盖一个散热片或者散热风扇。南桥芯片一般位于主板的下方、PCI插槽的附近。
我特意看了下其它机器的主板。北桥没有散热片,但旁边预留有固定的插孔,这个机器咋只有一个芯片呢?起啥作用?求科普

网友:
我们单位戴尔的这批小主机也是清一色的加转接头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方面的小白,查了下百度,
“南桥、北桥”得名于芯片在主板上的位置,北桥芯片位于CPU插座与AGP插 ...

你看到的是南桥,北桥已经成为历史了。

网友:
一般家里用用足够了,楼主运气不错,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方面的小白,查了下百度,
“南桥、北桥”得名于芯片在主板上的位置,北桥芯片位于CPU插座与AGP插 ...

以前是工艺制程不够好 集成度不够高
集显和内存控制器无法集成进CPU
制程工艺上来了就集成进CPU了
现在的南桥基本都是负责外围设备 包括SATA口、网卡、声卡、拓展PCIE通道

网友:
小机箱,改造的潜力不大,改完了处理个文档,上个网页,玩玩小游戏还行。

网友:
好在我不是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 品牌机是真的能缩就缩 这B75都快缩成H61了 还是给南桥整个散热吧

它的硬盘线缩减的更无语,电源线只有一个。。。,而且是那种感觉用力就能拉断的。拆一次怕一次

网友:
不管别的,就50元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品牌机从来就是够用就行,一点也不浪费,但后期升级也限制很多,dell还凑合吧,3代的有点老了,50也行,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