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矿泉水电动饮水机泵。

楼主(2023-03-20):
又是隔壁大哥拿来的,问题是按开关有指示灯,里面的电机不工作。

拆开机器,发现主板工作正常,电机不转。

水泵的出水和进水管。

电机上有个偏心轮,还有个轴连接在胶泵上。
这设计挺巧妙的,电机转动,就推动胶泵吸水。

主板设计还不错。
电机线有电,但是电机不转,用手辅助启动,电机又能转。

下一步拆电机看看。

碳刷轴太脏,擦干净试试。

碳刷也擦一下。

搞干净后装机ok,又能愉快的抽水了。

网友:
就这么愉快的完成了修复?

网友:
小问题,容易修复

楼主:
200元内的机械键盘,有啥好推荐的吗?

网友:
这碳刷好像质量不行,都磨成那样了...

网友:
五缸结构的。

网友:
没太看懂怎么抽水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大罐矿泉水吧

网友:
泵不能清洗消毒的话,会不会又是一个污染源?

网友:
电机还不错,有碳刷

网友:
既然拆开了,不如直接换新的碳刷,防止返工。

网友:
可能是换向器粘了电机轴套上面的油引起导电不良的

网友:
饮水泵也算小马达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能看下抽水工作原理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电动饮水机泵看着使用频率挺高的。

网友:
碳刷电机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种有没有无刷的呢

网友:
换向器咋这么脏,沾油了?

网友:
估计是油泥污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