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斐迅盒子改支持3。5寸硬盘吗

楼主(2023-03-20):
能好的运行吗。有其他作品呢。

网友:
其实只要用公对母延长线就行,根本不用烙铁

楼主:
电脑5v要断开吗,,电源适配器输出5v跟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5v要断开吗,,电源适配器输出5v跟12v

不用断开5V,对照接线定义增加一路12V就行,电源用12V2A的

网友:
电流不太够,只能外接

网友:
这个供电应该费劲吧

网友:
论坛里应该有帖子,看到过。我懒得花家元查

网友:
gosund CP2gosund CP2gosund CP2

网友:
查下sata供电定义,找到12v正负,然后直接接个接口上去,外接2a以上的电源,硬盘启动瞬间要15w以上

网友A:
最少要12V2A的,要不对硬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少要12V2A的,要不对硬盘不好。

数据安全第一

网友:
3.5可以使用的,接好12v电压接口,记得说接好硬盘后,先通12v电压,再插typec

网友:
一开一闪就坏了(几率高)~硬盘数据重要~

网友:
这个不太美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