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郁闷,复刻Esp8266四位分控插座失败

楼主(2023-03-20):
前段时间在志鑫电子那买了一块esp8266的四位分控插座电路板。用涂鸦app控制。可惜天猫精灵不支持。不过能分控已经挺满意了。打算备份固件出来复刻一个。

蓝色的是原板的tywe3s,白色的是我手上的tywe3l

两者引脚相同

但是就是死活连不上网。而且点连接,板上也有动作,灯会熄灭,但就是卡在注册云这里

实在搞不懂涂鸦这两个模块有什么区别。难道固件还绑定硬件不成?闪存两块板互换过,没有问题。等晚点用通用的esp12f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A:
自己早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早成本高啊

有什么成本高的,一块esp8266模块3.5元,其他的继电器三极管电源都有。自己动手就能把原来的插排全改成只能插排

网友B:
绑定的!  不然谁都可以接进去,人家服务器不要钱的呀!
用开发者去绑定!

网友C:
服务器端对模块有识别,你换了模块当然就无法连上云服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绑定的!  不然谁都可以接进去,人家服务器不要钱的呀!
用开发者去绑定! ...

估计得改mac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端对模块有识别,你换了模块当然就无法连上云服务器了

我第一个模块有授权,如果把第二个模块的mac地址改成第一个模块是不是就能骗过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个模块有授权,如果把第二个模块的mac地址改成第一个模块是不是就能骗过服务器 ...

具体不知道他们的授权和验证机制,所以不好说。但是你改了mac地址又完全复制了程序,就相当于把第二个模块编程了第一个模块。

但是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大概率服务器端还对同一个授权的接入数量有限制,很可能只能同事在线一个设备。就算没这方面限制让你两个同时接入好了,你控制的时候两个设备完全一起动作,或者完全错乱掉,这是你想要的吗?

老老实实按照楼上坛友说的注册绑定吧。

网友:
等看高手出结果

网友:
重新写程序用巴法云就行了啊,天猫精灵也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得改mac地址了

注册一个开发者,然后添加4路开关模块,下载编译固件上传。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应该是不能发布到正式版,正式版是需要买授权的,自用用开发者就行了!
然后你其实完全可以接入Blinker,然后到小爱添加第三方设备就行了,一样使用!

网友:
这个东西看来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你得重新注册帐号

网友:
可以用贝壳物联,可以接入天猫精灵

网友:
高手,有点复杂

网友(2023-11-24):
大神,能大致说一下如何复刻的吗?我也想复刻一个智能插座,一直没找到方法。
或者分享一份代码或固件吗?感谢

网友(2024-12-23):
大神,能分享一下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