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定制的微波炉板子小白求助!

楼主(2023-03-20):
一台微波炉突然不通电了,拆机测量发现是这个12V给主板供电电压只有1.3v左右,拆下来发现是芯片烧了,但是刚好又把型号烧没了。。现在只能看到这样子,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芯片的,上面显示最后两位好像是2H,下面有个THX.我在网上买了个thx202H回来换上发现还是不行,怀疑是不是芯片型号买错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还有旁边那个C4电容(331)测不出容量,万用表一直闪着跳,0.00uf/0.00nf这样一直闪

网友A:
你把 AC/DC 电源部分跑出电路图放上来,大家就好帮你忙了,否则单靠猜测不太好确定,毕竟此类小功率开关电源单片IC太多了。

网友B:
看外围电路,然后用半导小芯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外围电路,然后用半导小芯验证

谢谢,我还不会啊,我水平只是到哪个烧了坏哪个的水平,还有最基本的电压电阻电容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 AC/DC 电源部分跑出电路图放上来,大家就好帮你忙了,否则单靠猜测不太好确定,毕竟此类小功率开关电 ...

电路图我不会,不知道这,电路板的走线我都看不懂

网友:
跑电路放上来看看

楼主:
能看到这个芯片信息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C:
电源芯片绝不会无缘无故炸,检测芯片周边的元器件,尤其是启动电阻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绝不会无缘无故炸,检测芯片周边的元器件,尤其是启动电阻啥的。 ...

好的,稍等下我拍清楚点的上传上来给大家分析下

楼主:
这个是电路板拆下来了

网友:
芯片绝不会无缘无故炸

网友D:
有可能是VIPer12或VIPer22,可以根据原理图对照外围元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VIPer12或VIPer22,可以根据原理图对照外围元件看一下

好的 谢谢 , 我现在对下,刚刚看到第一个色环电阻有裂缝,可能就是楼上说的起动电阻吧

网友:
外挂一个12V电源

楼主:
这个修不好的话是不是直接外挂一个12V电源微波炉就能正常了呀,不太懂,我怕他还要控制微波启动这些

网友:
换一个ac-dc的12v电源就可以了,位置大的话丢个12v的机顶盒电源里面去一样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会用合适的LED灯电源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588-1-1.html
*我是这样干的

外挂电源不会有其他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