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M无线网桥 市场上最便宜的是?

楼主(2023-03-20):
【网桥】1KM无线网桥 市场上最便宜的是?

假设你是老鸟 你买多少钱的?多少一个?无阻挡的,500M实际距离

我买90一个的吧,

供电可以9V  12V  24V  可以POE 可以普通DC,

网友:
定向天线,加设备,无挡可以用。不然难。

网友A:
浪费了N多钱财测试之后发现,再强的电路都比不过好的天线,最后发现25包邮的TP某小路由+10块钱一个的某品牌18db平板天线稳定性、网速都秒杀一切品牌网桥,唯一缺点是不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N多钱财测试之后发现,再强的电路都比不过好的天线,最后发现25包邮的TP某小路由+10块钱一个的某品牌 ...

我做过,有专门的外壳,tplink的主板刷ubnt,加上平板定向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N多钱财测试之后发现,再强的电路都比不过好的天线,最后发现25包邮的TP某小路由+10块钱一个的某品牌 ...

我以前做过,TP-LINK 路由+定向外置天线。把路由放在室外防水设备箱里,天线在旁边。稳得很。就是现在WIFI太多了,2.4G 做网桥不行,必须要用 5.8G 了。

网友:
锐捷的三四百吧

网友C:
我也有想法,就是听说效果不太好,我直线距离是2公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TP-LINK 路由+定向外置天线。把路由放在室外防水设备箱里,天线在旁边。稳得很。就是现在WIF ...

昨天给客户组了,速度只有10M  2.4G 信道 11 估计是就是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给客户组了,速度只有10M  2.4G 信道 11 估计是就是干扰

点到点,,不能用居民常用信道,,像UBNT就有很多非民用信道传输

网友:
定向聚焦天线:使用两个中九卫星天线!

网友D:
距离280m,中间有阻挡,无法直视。使用2个成品5.8G网桥成功组网,但是速度只有30m,非常稳定,能玩FPS游戏。

网友:
两个二手的定向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想法,就是听说效果不太好,我直线距离是2公里的

2公里传监控还可以,网络的话延迟太高,建议整光纤

网友E:
500M的距离不算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M的距离不算远吧

再次到客户这里  调整位置调整角度 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距离280m,中间有阻挡,无法直视。使用2个成品5.8G网桥成功组网,但是速度只有30m,非常稳定,能玩FPS游戏 ...

延迟低 速度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去闲鱼搜索 二手5.8G 900M无线网桥  可以传输8公里

网友:
再贵的无线都不如100米以内的网线 和3km以内的光钎

网友:
这个数要看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