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切割键盘K845翻车

楼主(2023-03-20):
跟风拍的罗技K845切割键盘终于到了,看后面贴纸,有种不祥的感觉,接线一通电,果然有问题,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大概率主控挂了,线接在卖家送的另一块PCB板上可以正常识别,但这块PCB板切口比较长,没风枪,只能把轴取出来装在好的PCB板上了,不过这样太费时间了,算是翻车了吧。

网友:
就这芯片,别说电烙铁了,就是吹风机我都能拆下来焊接,可以试试的

网友:
焊接有错线吗!这车翻得,我也买了块,玩个惊奇!

网友A: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键盘这么切割一下

网友:
这个还可以使用吗?

网友:
我有两个带贴纸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键盘这么切割一下

按厂家有关规定售后销毁。

网友:
[线接在卖家送的另一块PCB板上可以正常识别],是买三块送的?

网友:
这样的键盘都是有问题的,买是要碰运气的

网友:
买了就折腾啊,这玩意堆锡下不来?

网友:
买是要碰运气的

网友B:
切割看运气了,大概率修修还能用!毛边太容易短路

网友:
主控不应该挂的吧

网友:
20元包邮小黄鱼买了个不是品牌的,换了10个正常使用。

网友:
有问题的,买是要碰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割看运气了,大概率修修还能用!毛边太容易短路

有这个可能,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的情况差不多,原来的有几个串键了,后来搬赠送的PCB上,成功了,不过工程大

网友:
老人说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网友:
买了这个就是来折腾的

网友:
直接把芯片搬过来啊
是不是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