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求教破壁机豆浆能加热不转 果汁 清洗又可以转

楼主(2023-03-20):
求教 破壁机豆浆功能加热但是不转  果汁和清洗又可以转 正常工作   温度感应器测试电阻正常   碳刷磨损很严重 换了新碳刷  请问会是碳刷问题或电机坏了 还是其他问题啊?买个电机试试成本太高了···

补充内容 (2023-3-23 15:57):
有老哥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看描述,是碳刷问题造成的电机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3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是碳刷问题造成的电机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325-1-1.html

果汁转 豆浆不转也可能是电机问题吗 哥

网友B:
电机端引线出来接个白炽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端引线出来接个白炽灯看看

老哥,发现用热杯打果汁有时打1分钟就停止运转 有时可以完整打完  打完后再打1次果汁不运行了   换上冷杯可以继续打   应该是跟发热有关 但是温度感应器测了电阻100没问题    会是啥情况呢?

网友(2023-11-13):
引用 楼主:
老哥,发现用热杯打果汁有时打1分钟就停止运转 有时可以完整打完  打完后再打1次果汁不运行了   换上冷杯 ...

温度传感器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