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神们,这个电容去哪里买

楼主(2023-03-20):
客厅的灯坏了,打开看是电容爆掉了,准备买一个新的来换,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也不知道去哪里能买到,有懂的大神给点意见吗,跪谢。

网友:
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450V33uf 105°c

网友:
这种电解电容,按耐压和容量去买就行了

网友:
超薄外壳,注意电容的直径

网友:
参数一样的电容某宝上随便一搜就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马云上找到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怎么区分正负极呀

网友:
来骗家元的吧

网友:
网上大把多了去。

网友:
淘宝上多了去啊

网友:
正负极不是写在电容上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马云上找到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怎么区分正负极呀

不知道正负极你也敢自己修?骗人的吧,这是最普通的电容,白色一竖的那边是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马云上找到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怎么区分正负极呀

白色竖纹是负极

网友:
和我一样发帖赚家元的,我这小白都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
某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
只要找450V33uf 105°c的电解电容就行了!

网友:
到本地电子城去买,来得快些

网友:
淘宝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