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在高手指点下,成功维修好海康威视POE交换机,实践出真知!

楼主(2023-03-20):
原始帖子请见:

在各位大侠的指点下,特别是11651189大侠的指点,非常具有方向性和帮助性。我按照大侠的思路,想拆下电容看看电容是否有问题,无奈没有专用工具,电容实在太小了。就只焊下来一个,就不敢再动了。我测量了电容是好的。然后我根据大侠的指点,估计是DCDC电源芯片挂了。我就立即下单在淘宝上购买了4片ZTP7192S. 7毛钱一片,1元钱的快递费。多买几片备用吧。权当死马当成活马医了。三天就收到了芯片。

今天晚上就立即开干。我没有专用工具,拆这个板子上的8脚芯片,就采用了涂上焊锡,然后拿镊子掀起来的办法。去掉倒是很容易。往上安装新的芯片就比较麻烦。因为没有专用工具,涂上焊锡后,都糊在一起了。我就用网上的融化掉焊锡,然后使劲往桌子上一怼的方法,把焊锡震下来了。这样还比较好呢。焊好了后,立刻就插电测试,拿万用表测试,激动人心的是,测量点1.9V的地方,显示了1.9V的电压。果然修好了。我就插上网线和POE摄像头,发现是正常工作了。谢天谢地,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下面是买的4片芯片:

下面是替换了芯片后,焊的惨不忍睹,凑合看。

下面是测试的效果。果然可以工作了。灯都是亮的了。

网友A:
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真好。
焊接这类小芯片(和路由器上的25系列闪存大小差不多),我一般是用刀头烙铁,拖焊一两次就行。熟能生巧,真正的大神,论坛里多得很,我还差得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真好。
焊接这类小芯片(和路由器上的25系列闪存大小差不多),我一般是用刀头烙铁,拖 ...

多谢您的鼓励和支持。没有您的指点,我还真不会下手呢。膜拜您的经验。

网友:
看来技术还行

网友:
总有第一次的时候

网友B:
假如那个帖是在维修论坛的话  .你就没那么辛运了

网友B:
要感谢大神的无私奉献

网友:
换芯救机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那个帖是在维修论坛的话  .你就没那么辛运了

维修论坛是哪个论坛?也是咱们数码之家的?还是另外一个网站?我好像注册不了那个维修论坛。需要什么缴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感谢大神的无私奉献

大神毕竟经验丰富,我等菜鸟只能请教大神。

网友C:
8脚的芯片第一焊有点难度,多来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脚的芯片第一焊有点难度,多来几次就好了。

就是呢。多操作练习才行。

网友D:
通电了,拆的电解电容还没有焊上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了,拆的电解电容还没有焊上

您真是眼尖的很啊。果然高手啊。我是拆下来了,没有办法焊上了,太小了。跟米粒那么大的电容。没办法了。其实没有这个电容也可以工作。唉。别再弄巧成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是眼尖的很啊。果然高手啊。我是拆下来了,没有办法焊上了,太小了。跟米粒那么大的电容。没办法了。 ...

电容还是焊上比较好,设计出来肯定是有用的。8脚芯片都能拆下来,焊上去应该更容易才对,焊的时候用尖头或刀头比较好,先固定对角引脚然后再焊别的引脚。这种8脚芯片引脚比DDR内存疏,只要手不抖焊起来没难度,你需要的是一把好点的烙铁,最好是恒温的。

网友:
网络设备一般最容易坏的就是电源芯片了,我修过几个AP,也都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运气和技术都不错,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