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康巴丝电波钟自动对时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3-03-20):
一台15年淘宝购买的康巴丝电波钟,最近出现走时慢的问题,拔掉电池重新对时也不准,有时候差几分,有时候差十多分钟。
怀疑是机芯坏了,拆开电池盒,发现电池盒的北面还有一个电池盖,里面是2032电池,用万用表一测,早已没有电了,换了一个新的2032上去,却死活不自动对时,于是干脆把2032电池去掉,重新测试,哈哈,这次开始自动对时了,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有点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有电不行没电行的。

网友:
2032电池是做记忆电池?

网友:
也有可能是设置里面认为第二次接电是自动对时

楼主:
是不是去掉电池后,相当于 reset 了?

网友:
很多都是内置电池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看有人拆过,2032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的,收不到授时信号时钟芯片也可以走时

网友:
这东西还挺麻烦的

网友:
我的也是康巴丝,目前还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康巴丝电波钟

网友(2024-02-22):
2032是更换电池过程中计时的后备电源,如果更换电池后没有对时成功就会以内部时钟为准,如果没有后备电源也没有对时成功就以装上电池时刻开始从0:00开始计时。取下备份电池后对时成功时间准确说明如果有备份电池情况下对时的更新机制可能有设计问题。我家也有一个同款机芯的,也有类似问题,不可能几年都一直对时失败。在取下备份电池后对时就是误差一秒以内了

网友(2024-03-25):
家里的电波钟保养了一下 然后也是不能自动对时了 分针一直在转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