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花接木,网口坏了的水星POE交换机电源用在修好的海康威视POE交换机

楼主(2023-03-20):
今天捡了一个16口的水星S116PS POE交换机回来。这个机子比较重,体积比较大。人家扔掉的,估计是坏了。我拿回来后,插电一看,这个POE交换机的网口的指示灯不亮,而且发现两个网口指示灯是常亮状态。我接上POE摄像头,发现摄像头是可以亮的。但是还是跟我修好的海康威视POE交换机一样的故障,没有网络。网络不通。说明主板上的元件有故障。

我就打开看看,我测量了一下各个测量点,电压基本正常的。我又着重测量了一下那个DC电源芯片的引脚的电压,才开始时,测的都正常。后来手一抖,眼一花,不小心短路了引脚,直接炸了。唉。这下完蛋了。

我觉得这个修起来可能比较麻烦。敢问各位高手,这样的板子的故障一般是在什么地方?是网络变压器还是其他什么元件故障导致网口不工作?POE电路部分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可以给POE摄像头供电。这个水星POE交换机的网口只有一个指示灯,不知道是网络指示灯还是POE指示灯。查了半天资料,没有任何收获。设计的太不人性化了。不如海康威视的机器直观。有两个指示灯分别显示网络和POE状态。

我思量着这个炸了电源芯片的“交换机尸体”,我根据板子上的丝印,看出这个电源部分输出的是53V2.5A的直流。正好我今天修好的海康威视的POE交换机没有电源适配器呢。这下不正好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珠联璧合”,来个偷梁换柱吧。我就赶紧找了一个DC插头,我从板子上标记+,-电压输出的地方焊接出来两根线。接上DC插头。这样,就可以给海康威视POE交换机供电了。

这个电路板是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集成在一个板子上的。要想完美处理,就需要把这个强电部分的电路板锯下来,只保留这个电源部分。然后弄个什么亚克力盒子或者什么塑料盒子给装起来,然后看起来比较小巧了。毕竟这个地方有220V电压,我看了还是比较有底打怵。还是保守点,就这么整个的盒子用着吧。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

捡回来的故障水星牌子的POE交换机

下图是交换机主板,左边是电源部分:可以看出电源的输出大小

DCDC电源芯片,给右侧的弱电部分供电的芯片。

这是移花接木的效果。有点难看。不大和谐。凑合用吧。

问题: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这个POE交换机,插电后,有两个指示灯是一直亮,其他都不亮,插上网线也不亮。但是POE供电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网络不通的。请指点!

网友:
单灯肯定是网络指示灯,长亮或插设备不亮大概率是主控挂了

网友A:
开始换交换机芯片应该能好,不过现在连供电都要修了

网友B:
没有修不好的数码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换交换机芯片应该能好,不过现在连供电都要修了

您说的对。哈哈。芯片太小了。测量第一次时,小心翼翼没有问题的。第二次测量的时候,没事找事的,突然短路给炸了。哈哈。可惜了。不过,电源模块还是好的。凑合给另外一个海康威视供电了。也算是老骥伏枥,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不好的数码产品

需要专业的工具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