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朋友给了2块128G铠侠固态硬盘,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利用?

楼主(2023-03-20):
朋友给了2块128G铠侠固态硬盘,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利用?做移动硬盘或者U盘的话硬盘盒太贵了?难道转接卡用在台式机上?

网友:
KIOXIA(东芝)128GB M.2 2230 PCIe NVMe KBG40ZNS128G,OEM 包装
有笔记本能用就当系统盘,没有就买个硬盘盒当移动硬盘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有盘位,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建议打包出给我

网友:
这是SATA协议的吧?

网友A:
二合一   变成  256G

网友:
看自己的电脑是否用的上(接口)

网友B:
做移动硬盘相对实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移动硬盘相对实用一些。

硬盘盒可不便宜

网友C:
sata的,可以直接接sata线,3.3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合一   变成  256G

这应该是主控颗粒二合一吧,没办法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ta的,可以直接接sata线,3.3的供电

可是上面写了NVM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ta的,可以直接接sata线,3.3的供电

这是东芝BG4,NVMe,PCIE3.0 x 2

网友:
我也纠结过,结果最省心的办法的直接卖掉,换钱
然后用这钱买需要的产品
因为节省精力了,算赚的,除非你能直接用,否则没办法的

网友:
合体的没法改,只能装在笔记本上或者台式机上用

网友D:
说真的楼主出不出的,我确实想要,能正常用的话咸鱼可以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真的楼主出不出的,我确实想要,能正常用的话咸鱼可以来一个

多少钱???

网友D:
我不知道行情多少,你帮我咸鱼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行情多少,你帮我咸鱼看看呗

自己看看呗

网友:
一个大票包邮?刚才看了一眼256G的也才80,这SSD确实跌的不成样子……

话说帮我测试一下能用不,能用的话接受价格就挂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