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就想知道这是个啥 电貔貅?

楼主(2023-03-20):
如图,捡的,只有电源没有功能,想拆开看看,但是没有这个形状的螺丝刀

网友A:
节电器,智商鉴定产品,拆开螺丝你会发现里面就一个电容
顺便推荐一下,数码之家御用螺丝刀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档测试一下输入的两根线?,如果是电容器,应该能量出来

网友:
110KW,这么小体积,能力密度堪比受累

网友:
110KW的功率,好牛逼

网友:
合适的一字螺丝刀可应急

网友:
制造这玩意的人 把那些爱贪图小便宜人的心理 拿捏的死死的

网友:
这功率!妥妥的核蛋啊!

网友:
110KW,我还以为是高压输电线路的配套产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电器,智商鉴定产品,拆开螺丝你会发现里面就一个电容
顺便推荐一下,数码之家御用螺丝刀 ...

你错了,现在连貌似可以补偿功率因数的电容都不给你装了,最多装个发光管和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110KW?好恐怖啊

网友:
蚁王?什么梗?一点一点的啃?

网友(2025-05-17):
这么高级的螺丝!不拆开看看不好吧?

网友:
拆开给我们看看什么玩意能达到110KW啊

网友:
这功率大跃进了

网友:
还有这么大的节电器啊,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