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U段的无线话筒有什么办法增强信号接收

楼主(2023-03-20):
现在那些吹牛逼的U段无线话筒,频段大概是600m-900m,不是真分集的。就是普通的U段无线话筒。说是40米都没问题。事实就是30米就开始断断续续。

在网上也看了下信号放大器,专门的无线话筒信号放大器比无线话筒一套还贵。

所以想请问下各位,有没有什么很便宜的或者很简便的方法来增强无线话筒接受信号的能力。

把接收器的天线换成高增益的?我看了淘宝似乎都是些延长天线。

各位有没有比较合算的方法?

网友:
接收天线换高增益天线成本最低,方向固定的话,用八木天线

网友A:
我看到我单位那个机器在话筒接收端的天线接口外接了一个比较高大的八木天线,话筒拿到150米开外都正常使用。

网友:
u段芯片是可编程的,实际用的频点只有厂家知道,或者你有频谱仪测试,然后改造天线,一般是话筒端的天线效率低(手握以及金属影响),我手里就有个飞利浦的

网友:
接收器装个八木天线,指向话筒的方向

网友B:
普通会议讲大课这种,两个手机,微信语音拨通即可实现无限距离,还不额外花钱。(唱歌这种对话筒比较挑还是算了。)
这不是开玩笑,参考我之前关于降噪无线话筒的帖子,有实际效果评测。
模拟就做模拟擅长的事,距离交给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我单位那个机器在话筒接收端的天线接口外接了一个比较高大的八木天线,话筒拿到150米开外都正常使用 ...

这个八木天线放大器的价格比无线话筒贵差不多2倍了

网友C:
拉杆天线换长的,用老式电视机1米多长的那种,简单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普通会议讲大课这种,两个手机,微信语音拨通即可实现无限距离,还不额外花钱。(唱歌这种对话筒比较挑还是 ...

这个搞笑了,正会议着呢,来电话了

不过,用网络传输是个思路,就是要解决好延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杆天线换长的,用老式电视机1米多长的那种,简单有效。

这个能支持U段无线话筒的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支持U段无线话筒的频率吗?

先在天线上接一段电线试试,行就换天线,不行就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搞笑了,正会议着呢,来电话了

不过,用网络传输是个思路,就是要解决好延迟问题 ...

你才搞笑,不知道手机可以禁用SIM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八木天线放大器的价格比无线话筒贵差不多2倍了

注意工作频率,无线话筒频率通常在200~300M或600~800M,可以使用地面数字电视的八木天线,频率基本相同的,天线转接一下,一套也就30左右
加放大器就有些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工作频率,无线话筒频率通常在200~300M或600~800M,可以使用地面数字电视的八木天线,频率基本相同的 ...

是的,那个无线话筒信号放大器特别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会议讲大课这种,两个手机,微信语音拨通即可实现无限距离,还不额外花钱。(唱歌这种对话筒比较挑还是 ...

手机可以外接麦克风实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微信语音可能压缩音频,使效果受到一些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会议讲大课这种,两个手机,微信语音拨通即可实现无限距离,还不额外花钱。(唱歌这种对话筒比较挑还是 ...

延迟感人,且需互联网连接,受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