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理修复一个剪线毒蝰:雷蛇首款光微动、非打孔超轻69克、雷蛇按键张力

楼主(2023-03-20):
前两天闲鱼拍了一个剪线毒蝰、一个剪线毒蝰迷你,俩个鼠标一共60包邮,今天到手。
这两个都是雷蛇光微动,所以不用担心按键双击(光微动几乎永远不可能出现双击问题)
到手试试按动手感,两个鼠标里面毒蝰迷你手感很好,清脆,左右按键手感一致
毒蝰按键感觉不太正常:左键按键板晃动较大、右键弹起困难

先说结果吧,经过拆解清理:
1、左键按键板松动是因为按键支撑翘板结构中,支点卡槽因为磨损而松动,导致支撑不牢发生晃动,可以解决,但很麻烦,暂时可以先不管,或者用特氟龙贴一下按键柱两侧缓解症状;
2、右键弹起困难是因为按键板下面进了高糖分饮料,导致整个发粘,难以回弹,清洗之后解决;
3、上盖左右两个分体按键板根部下面压着两个小弹簧,弹簧向上顶着按键板根部,通过弹簧和按键板中部固定卡槽形成的翘板结构,组成跷跷板式按键张力系统,最终结果是按键板微动一端始终有轻微下压的力度。效果很明显,按键板总是贴着微动开关,基本不会有空键程,手感利落;
4、这款毒蝰历史地位非常重要,是雷蛇继往开来的一款产品,多个开创性设计都是第一次在毒蝰身上面世,比如光微动、比如超轻设计理念、比如伞绳线。个人认为,雷蛇鼠标历史,以2019年毒蝰为界,可以分为前毒蝰时代,和后毒蝰时代。

说到这里,再吐槽一下,目前在售的雷蛇低端不要买,蝰蛇标准版就是垃圾,小巴蛇也是垃圾,蝰蛇要买V2以后的型号,巴塞利斯也要V2以后的型号,毒蝰系列可以随便买。
5、毒蝰鼠标很大,手小的话建议选择毒蝰迷你。

书归正传,开始清理这个剪线毒蝰。
毒蝰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是重量超轻,别看鼠标外形是对称大鼠,但重量仅仅69g,要知道罗技G502重量是130克!
毒蝰性能方面仍然是2019年旗舰水准,原相3390芯片16000DPI、雷蛇一代光微动、雷蛇按键张力系统、全橡胶侧裙、超软伞绳线,多数都是开创性的突破。

正面,明显的对称造型,滚轮下方没有DPI按键,镂空滚轮不发光,背部下方有发光雷蛇标志:

左右两侧全橡胶侧裙,防滑效果非常好,各有两个侧键:

凸点超轻镂空滚轮,不发光:

这是撕掉脚贴之后照的,三颗螺丝在上下两个脚贴下面。
底部下方有一个可自定义按键,默认是切换DPI:

打开之后,主板和底壳
课超级晒了,外壳厚度很薄以减轻重量,但是用料质量和加强筋保证了强度:

上盖和侧键小板
按键张力系统就藏就在上盖和按键板之间,调整的时候没有拍照片,挺遗憾的:

原相PAW3390芯片,最高16K超高分辨率、450IPS和50G加速度:

主控芯片恩智浦LPC51U68:

这还有一个小芯片:

雷蛇一代灰壳紫点光微动:

0.8毫米超薄电路板,刀片一样薄,大幅度减轻重量:

入线是小号端子,接线换头,测试正常:

装回完美复活:

网友A:
灯光秀,我使不惯雷蛇的,还是罗技大法好,花60多买了个G502,剪线

网友B:
惠州正牌科电TTC专利光微动。TTC专利滚轮模组。
换个RAZER的标就是开创性产品?
我觉得巴塞利斯才是雷蛇的良心鼠标呢。万年难得一见的光栅滚轮和舒适中键,由双飞燕和TTC提供专利技术。

网友C: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雷蛇的做工一直不错

网友D:
想问楼主怎么买到了,也买过两次剪线的,结果翻车了,是山寨的

网友E:
雷蛇的鼠标确实不错,有段时间一直在用它,现在改用罗技的了。

网友:
正想买几个剪线的玩玩,不知下手什么样的好

网友:
还是光电编码器的好,寿命长

网友:
雷蛇的鼠标确实不错

网友F:
换上凯华静音微动,世界安静了

网友G:
介绍专业
我改了几个光微动的,改成了机械微动

网友:
我就喜欢重量轻的鼠标,鼠标我都会去掉配重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光秀,我使不惯雷蛇的,还是罗技大法好,花60多买了个G502,剪线

罗技的G502确实不错,这么多年到现在仍然不落伍,我也有好几个。
不过罗技产品线更新太慢,不像雷蛇每年很多新品,创新点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惠州正牌科电TTC专利光微动。TTC专利滚轮模组。
换个RAZER的标就是开创性产品?
我觉得巴塞利斯才是 ...

你理解错啦,帖子说的是鼠标,这款毒蝰鼠标对雷蛇来说,是很多创新设计的起点。
而不是单说光微动,说的是雷蛇搭载光微动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看着不错

也很好用,超轻快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怎么买到了,也买过两次剪线的,结果翻车了,是山寨的

见多了是不是山寨基本一眼能看出来,仔细看,特别是标签,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蛇的鼠标确实不错,有段时间一直在用它,现在改用罗技的了。

我是都用,换着用,罗技雷蛇赛睿这几个牌子都有不少经典产品,各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上凯华静音微动,世界安静了

没有声音的话,我会感觉缺点什么,各人感受不同吧,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介绍专业
我改了几个光微动的,改成了机械微动

见过网上有这么改的。确实,现在光微动和好的机械微动在手感上还有差距,
不过已经不大了,个人打分的话8分和9分的区别,我都能接受。
但是光微动热拔插更换和永不双击这两点,实在太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