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34 1N5822 SS510 5A/100V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正向压降有0.5-0.7V?这么大?

楼主(2023-03-20):
我记得是0.2-0.3V

也许是TO220封装的??

难道SS34 SS510是硅二极管???

楼主:
原装正品 SS510 SMA(DO-214AC) 5A/100V贴片肖特基二极管(10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255285561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_u=kb01mv385b

楼主:
什么是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工作原理详解,几分钟带你搞定 - 李工谈元器件的文章 -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01004353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的PN结二极管低。由硅制成的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呈现出 0.3 伏至 0.5 伏得正向压降。

正向压降随着n型半导体掺杂浓度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载流子的高度集中,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的 VI 特性比普通 PN 结二极管的 VI 特性更陡峭。

肖基特二极管的优缺点
优点1:低正向导通压降
肖特基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硅二极管的0.2V-0.3V之间,而而标准硅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 0.6 到 0.7 伏之间。这使得它具有与锗二极管非常相同的开启电压。

优点2:快速恢复时间
由于存储电荷量少,恢复时间快,这意味着它可以用于高速开关应用。

优点3:低结电容
鉴于非常小的有源区域,通常由于在硅上使用线点接触,电容水平非常小。

优点4:高电流密度
肖特基二极管的耗尽区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施加很小的电压就足以产生大电流。

优点5:噪音更小
与典型的PN结二极管相比,肖特基二极管产生的不需要的噪声更少。

优点6:性能更好
肖特基二极管将消耗更少的功率,可以轻松满足低压应用的要求。

缺点1:较高反向电流
由于肖特基二极管是金属半导体结构,反接电压时更容易漏电流。

缺点2:较低最大反向电压
反向电压是当电压反向连接(从阴极到阳极)时二极管将击穿并开始传导大量电流的电压。这意味着肖特基二极管在不击穿和传导大量电流的情况下无法承受很大的反向电压。甚至在达到这个最大反向值之前,它仍然会泄漏少量电流。

肖特基二极管的特别之处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肖特基二极管的外观和性能与普通二极管非常相似,但肖特基二极管的一个独特特性是其极低的压降和高开关速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将肖特基二极管和通用二极管连接到相同的电路并检查其性能。

网友:
再用电阻档测反向,
如是OL? 基本不是肖特基

( 0.2是表测的,实际电流大时0.5很正常,普通二极管表测0.6实际电流大时1V上下)

楼主:
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正向压降有0.5-0.7V?这么大?             我亲自量的,做反接输入保护。。。。

楼主:
原装正品 SS510 SMA(DO-214AC) 5A/100V贴片肖特基二极管(10只)

网友:
SS510价格还挺高,我现在就不迷信优信电子了

网友A:
看多大电流,电流大了,压降可以达到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多大电流,电流大了,压降可以达到这个值

用二极管档测,是0.2-0.3,但手册上是0.5-0.8V

实际也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档测,是0.2-0.3,但手册上是0.5-0.8V

实际也是很大

手册上表格的数写明了是5A,低功耗情况还是要看伏安曲线

楼主:
科普不到位啊

网友:
手册上标的是额定电流的状况下。

你用二极管档量的是可以忽略的负载情况下。

在意压降的话,可以采取并联保护。

楼主:
是不是TO220的肖特基管子压降低?

楼主:
很高的压降

网友(2024-10-19):
肖特基40V在对应电流下测,大概在0.5V左右,60V 在0.6左右,100V的在0.78~0.82V左右,如果电流小,VF压降会相对下降,想看那个型号直接@我,我用专业设备测给你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