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电蚊拍变压器基于STM32F103C8T6做个电子兆欧表设计

楼主(2023-03-20):
很久都没来论坛了,发个贴弥补下。最近因需要检测设备,自己设计了一个高压多功能检测仪。集高压发生器、耐压测试仪、电子兆欧表于一体。利用老王家0.9元的电蚊拍高压板制作高压部分,

还是老王家的2.3元的1.7寸st7567液晶显示屏做显示器,还带背光

单片机采用STM32F103C8T6,当初就买的蓝丸来测试。
既然用到了单片机带显示,就考虑用单片机的PWM输出去控制三极管震荡产生不同的输出电压,经实验是可行的。程序还在测试中,显示界面是测试界面,还需进一步作调整。

采用四个带灯按键,我选择了8、9、10、11这四个顶部图案,分别是一键开机(兼做功能按键),高压输出按键,增加键和减少键。

主要还是考虑外壳的问题,有DIY爱好者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外壳我宁愿不做的要得。
于是网上搜了很久,决定用个充电宝外壳,这样省去了自己做外壳、不美观,由于充电宝自带了充电和5V输出,在设计时也可以省去设计充放电电路,而且还可以当个充电宝。

淘宝5节21700充电宝外壳,有闪充版和普通版两种,我买了个普通版20元吧。打开一看普通版的是IP5306,最大2.4A的,也凑合用吧。买回来一比划内部空间尺寸才发现小了点,买都买了也就硬着看能设计装下原件不,比划着将盒子里最下面的电池负极簧片拆掉,将下面的空间拿来放电路板,由于设计有1.7-1.8寸的LCD屏,还有高压变压器部分,还有4个按钮,没法就只有将4个按键移到上面中间的地方竖着排列,盒子就用一节21700供电,放在左上角那一槽。高压输出就从底部拆弹簧的地方打两个孔输出去,把整个倒过来拿就对了。想得差不多了就画图吧。高压部分原电蚊拍3倍压整流最高电压测试到2300V左右,虽然改变PWM值可以继续上升电压,经实验震荡电路在38KHZ的频率感觉是最好的,随着频率和PWM值的改变,电流会出现急剧加大现象,也就是超过磁通饱和了,我改成了4倍压,准备实现0-3000V可调电压,当然这个是倍压原来,0-3000V不会是逐一调节,有可能PWM变化1电压会变几伏的情况,但对于这个高压测试来说,大多情况只是要个电压范围,比如1000V,即使输出1010V对于使用来说没太大关系,经采样的电压来实现闭环控制也是可以的,只要采样将电压显示出来比较直观就好。电路中采用2次高压分压采样,1次采样输出电压,2次采样负载端,经LM358放大后反馈给单片机,从而计算出电流值,再计算出负载电阻值显示,不知道这样会达到预期效果不。

设计好的电子兆欧表电路图,

电路板3D效果图,由于PCB还在嘉立创制作,等做好了再给大家反馈结果吧。

网友:
强占沙发
楼主技术好手艺高

网友:
期待!  兆欧表对我来说比较实用!

网友:
楼主手艺确实不错

网友:
技术不 错,期待成品的效果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网友:
这个3D效果厉害 什么软件搞的!

网友:
兆欧表是电工常用的一种测量仪表,主要用来检查电气设备、家用电器或电气线路对地及相间的绝缘电阻,以保证这些设备、电器和线路工作在正常状态,避免发生触电伤亡及设备损坏等事故。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成功

网友:
期待大作,做这个还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