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拍卖的剪线无刷电机并修复

楼主(2023-03-20):
电机挺大的超过2kg了

拆开发现y形接法的这个修复就简单了,就9个绕组每个绕组2组4根线,线接好了42v试机没有异响也不发热,调速也正常

网友A:
厉害了,怎么找准的哪根接哪根

网友B:
这电机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重新缠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怎么找准的哪根接哪根

顺着绕组一个个的排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做工看着不错

确实不错,线是1.5平的

楼主:
那就太难了,只是把断线接起来了

网友:
这个电机铜线真的粗,扭力估计不小!

网友:
这电机功率不小吧!

网友:
恭喜修复,这样不包扎?

网友:
真会玩,佩服!

网友:
电机剪线了都能修,一般人都卖铜去了

网友:
电机做工可以,绕组检查起来麻烦复杂

网友C:
瞎猜:滚筒洗衣机的电机

网友:
电机铜线真的粗,功率多少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着绕组一个个的排查的

这是真的有水平

网友:
这个厉害了,断成这样也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猜:滚筒洗衣机的电机

应该是打草机的

网友:
剪线了居然不卖废铜

网友:
这个电机看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