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可降压可升压的电源

楼主(2023-03-20):
看下参数可以当降压开关电源使用,也可以逆变230V输出,不懂技术拆了大家看看

低压端8个mos管IRFB4110

高压端2种MOS管,贴太近看不清型号

试了通电220V亮蓝灯输出16V,此时在输出端接入18V亮绿灯转入逆变状态,能根据输入电流调整逆变功率,但是撤掉220V就会关机。
问下各位能改成12V逆变器吗?有高手能帮我改不

网友:
看做工是真的好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光伏并网也不是18v这么低的电压啊

网友:
这电源做工用料很不错

网友:
我查了一下,原始厂家是有12V的,应该电路上有兼容的电路,修改应该可以改成12V的

网友:
这排列看着舒服

网友:
用料很扎实

网友:
像是不间断电源模块,千瓦级逆变功率需要电池组不小。

网友:
这个是自动切换方向的双向电源吗?

网友:
做的很规整,没见功率等级

网友:
不懂,看看,很牛的双向电源

网友:
做工用料真好

网友:
用料真的很不错

网友:
这电源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这用料可比我的那些电源好多了。。。

网友:
这就是一个在线式的UPS吧,只不过这输入端220v断电,机器就关机,这有点看不懂

网友:
有220才有逆变动能,没22O就没逆变动能,有220还要那逆变动能有啥用?

网友:
看着做工是真如前排同学说的,相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