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诡异的电脑自动开机

楼主(2023-03-21):
我的台式机,平常不用时很少一直插电,前两天用完忘了拔电源,正在忙别的事,没有动电脑,它自己突然开机了!诡异的是,我从来不启用远程协助,路由器里也没有开相应端口,cmos里没有启用键 盘和鼠标开机,没有启用网络唤醒,那电脑是怎么自己开机的呢,能确认的是硬件肯定没问题,莫非现在的黑客这么厉害啦?我机器里也没有啥重要资料,穷B一个没有黑的价值,高度怀疑的是网线唤醒开机,那如果真是被黑的话,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我干的你不用猜了

网友:
绝对不是黑客,主板CMOS还有一个设置:断电后重新接入,是启动电脑还是继续关机。如果以前设定继续关机,现在被改为启动电脑,需要查看主板电池是否正常,CMOS是否被重置。

网友:
主板问题,以前看别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我遇到过,开关机都有。放着不动自己开机,过几分钟又自己关了,当时挺吓人的,后来拿去修确认是主板有毛病,换块新的就好了

网友A:
1-拔掉网线试试
2-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开机设置
3-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拆掉开关试试
4-清理一些主板上的灰尘
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拔掉网线试试
2-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开机设置
3-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拆掉开关试试

还有一个可能, BIOS里设置的是停电后来电自动开机,这时候如果电源输出不稳或者不小心碰到电源线了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 BIOS里设置的是停电后来电自动开机,这时候如果电源输出不稳或者不小心碰到电源线了也会 ...

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被米国拉进“棱镜”系统了?

网友C:
好多年前,是某个电视节目做过一期类似的专题 —— 小姑娘租住在出租房,三更半夜笔记本自动开机放恐怖片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是某个电视节目做过一期类似的专题 —— 小姑娘租住在出租房,三更半夜笔记本自动开机放恐怖片{: ...

贞子来了吗?

网友:
几年前,在坛子里下的Ghost系统,安装在单位培训室电脑上,培训室使用频率是周一一次,偶然几次保洁阿姨说电脑没关,后来关注了一下原来是坛子里的系统有问题,嘿,无利不起早。还好涉密文件都是带移动硬盘上,即用即拔的,没有泄密。

网友:
绝大部分是主板问题,软件设置有可能,硬件也有可能.

网友:
一个保证不会自动开机方法:关机后拔掉电源插头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被迫养成关机即关电源的习惯

网友:
关机后断电源是最安全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问题,哒老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设置问题或者系统问题,查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
没这么闲的黑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