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好了…

楼主(2023-03-21):
24v,4A…324转灯电路,带载电压会高1.5v左右不知道怎么断掉反馈了…电子负载表头单独供电后电压电流都正常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下,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生命在于折腾,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改得不错!请再接再厉!

网友A:
带负载升高电压,说明你没把恒流电路去掉。

网友B:
我连电动车充电器都修不好表示羡慕嫉妒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升高电压,说明你没把恒流电路去掉。

浮充吧

网友C:
带载电压升高是反馈出问题了吗?

网友D:
还是想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负载升高电压,说明你没把恒流电路去掉。

324的恒流转灯啥的不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连电动车充电器都修不好表示羡慕嫉妒恨

去B站补补课就可以上手了,低压检测,低压检测,低压检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电压升高是反馈出问题了吗?

本身的反馈就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浮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想搞明白

确实…不过搞不明白也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哈哈

改成功了还是挺开心的,不知道这两个辅助电源靠谱不靠谱…

网友F:
愣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愣是没看懂

把论坛里几个改电动车充电器的帖子看看就懂了…

网友:
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