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验证一下变压器整流滤波

楼主(2023-03-21):
整流后输出电压

全波整流加滤波后输出电压是蒸馏后的1.2倍吧
这里没负载稍微大了些

楼主:
哈哈,记错了,有1k负载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A:
验证结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结果是什么?

没啥结果,因为我理论记不住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拳头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C:
我以为你要用不同电容,测试输出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要用不同电容,测试输出波形呢。

能有什么差别吗,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有什么差别吗,估计差不多吧

会差很多的。

特别是用于音响的双电源,滤波容量要留很大的冗余,才能把正负半周互调干扰尽量降低。

还有不同复杂波形都不同的,这跟开关电源差异很大。

一般开关电源1uF/1W就差不多了,而线性电源一般1000uF/1A,音响上还要加倍。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不应该上不同的桥堆或整流管,不同的电容类型和容量,不同的负载,把你的表都接上全部展示一下?

网友D:
示波器接上看看波形和书上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接上看看波形和书上有没有区别

哈哈,别着急啊

网友:
把你这588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实验记得牢,用示波器演示不同容量电容和不同负载下的波形更好。

网友:
期待验证结果。

网友E:
就我看到板子打得不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我看到板子打得不错么?

哈哈,我也没看出来哪儿不错,就你看出来了

网友:
为什么加了滤波电容电压会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