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解电压基准AD584KH

楼主(2023-03-21):
朋友送的基准板,一不留神把基准管子烧了。拆开看看。

找个笔杆断开,用热熔胶粘上去,正合适。

锉刀伺候。
壁纸刀切开。

开盖了。
微距看一下内部,AD的标,还有一个反向的数字,像是1982。年份吗?

微距一个小米手机屏的像素。

网友:
会不会是1985?那个搞不好是反片

网友:
原来这种封装里面是没有填充的。第一次见

网友A:
这是心脏手术级的吧

网友B:
接错线烧了吗?

网友:
以前在厂里也有绑定机,绑线就跟头发丝一样。

网友C:
我手头有个金封AD584LH,怎么说呢,反正我昨天用包装泡沫密封了,然后飘得少了
然后开机做测试,其他档位还好,2.5v的档位一样不稳定,三位半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个金封AD584LH,怎么说呢,反正我昨天用包装泡沫密封了,然后飘得少了
然后开机做测试,其他档位还 ...

不是恒温基准,做保温效果不明显!最多可以防止外接温度突变或者风吹草动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恒温基准,做保温效果不明显!最多可以防止外接温度突变或者风吹草动的影响。 ...

明白了,看来584这类的聊胜于无
还得是588或者399啊

网友E:
你这是芯片开盖了

用什么拍的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芯片开盖了

用什么拍的微距

拆了一个旧手机镜头,放在手机正面的镜头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烧了吗?

供电的正负极反了,15v一下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心脏手术级的吧

尸首一个,接反供电烧了,开盖看一下下是否有烧的痕迹,结果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个金封AD584LH,怎么说呢,反正我昨天用包装泡沫密封了,然后飘得少了
然后开机做测试,其他档位还 ...

校准3位半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基准恒流,恒压源!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F:
金封芯片不就这样么,其实邦定也是一样,所以牛屎和各种封装基本都差不多,可换和不可换而已

网友:
校准3位半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看来584这类的聊胜于无
还得是588或者399啊

ISL21009BFB850Z 今天刚到2两个,zt-225测±5.000一个字不差。数据手册出厂精度5.000±0.5mV,不作假的比ad584,ad586好多了,ad588也差不多,外围电路简单太多了,还便宜,我买8元一个加5元邮费。就某宝。比起买了几次都是不能用的ad584强。我手上也有两个ad586,一个5.002,一个4.998……都是手册上的限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金封芯片不就这样么,其实邦定也是一样,所以牛屎和各种封装基本都差不多,可换和不可换而已 ...

是的,我看见拆开还很惊奇居然是没有填充的,我以为是像牛屎一样填充了加个金属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