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挂烫机坏了,开拆

楼主(2023-03-21):
用了几年的挂烫机,老婆说不出蒸汽了。
这玩意我以前也没修过,找时间看了下,插头接220V后,很快就发热了。
但是按下按钮不出蒸汽,就拆开了。

结构很简单,一个发热盘,发热后几秒钟按下蒸汽开关,水泵工作将底部的一个塑料壶里的水抽上来喷到发热盘上产生蒸汽。
下面的塑料壶是可以拆卸的,上面的塑料管和塑料壶相连

估计就几十元的东西,质量真是不敢恭维,典型的MADE IN CHINA质量。
首先螺丝就不能顺利的拧下来,好不容易2个螺丝拧松了,然后用卡片沿着缝隙把挂烫机分离。

看到有条线连接水泵的好像有点古怪,万用表测起来不通,外面用热缩套管包裹,摸起来很细

把热缩套管割开,原来内部是一个二极管。

虽然水泵工作电压是220-240V,但是看起来是用了半波整流供电

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打算插上电测试水泵两端是否有电,
结果水泵又开始工作了,相当于打开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又好了。
但是这个产品质量真是太差了,4个螺丝的塑料自攻孔全部断裂了。
一分钱一分货啊。暂时用胶水粘起来了,目前可以使用

网友:
价格决定质量,便宜无好货

网友A:
估计设计的就是不想让你修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拆开的内部,家里有一个老婆不让拆。谢谢分享

网友:
内部真是简单

网友:
接触不良,估计不久还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设计的就是不想让你修的

也不是,就是塑料件用料太差了,
从水泵生产日期来看是2017年11月的
也就是5年多的时间
塑料件脆了,老化成这样
一拆就碎

说到底就是成本问题
低价即低质

网友:
好多产品的装螺丝的那个塑料柱一拆就坏。

网友:
这玩意的发热盘都是铸铝甚至合金的,不耐用

网友:
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拆开动一动又正常了

网友:
这种东西要常用才好,超过半年不用,如果存储地点再潮湿一点,出故障很常见

网友:
感谢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还是要买牌子货

网友:
挂烫机用用还是不错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难道又是计划报废。。

网友:
水垢造成的,通病!

网友:
没找到问题的挂烫机再坏就该换新了

网友:
我接修的,多数都是可控硅击穿,或者加热锅腐蚀对地漏电。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中加热盘在手柄的第一次见,这种不太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