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东芝TH58TFG9UHLTA2D开卡失败

楼主(2023-03-21):
继上次3267+东芝TH58TFG9UHLTA2D开卡成功后,本来打算双贴3267了,但是经坛友说TLC适合贴3281,然后就贴上了

准备开卡时傻眼了,3281不支持这个颗粒,查id时也发现不支持3281,本着不死心的态度查询资料,发现可以自己添加颗粒,然后找了差不多的颗粒改了下id,然后就是各种开卡报错
sb4贴上,r44改r43,sb8贴上,试过都不行,我是应该放弃了吗

楼主:
还有就是3281+这个颗粒每次开卡失败都要短接才能识别,所以加了个小尾巴

网友A:
tsop颗粒上3281得用低格工具开

网友B:
楼主你又来!!
如楼上所说,用黑片工具开

网友C:
楼主你这属于执行力超强但是知识储备明显不足啊

上来就是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颗粒上3281得用低格工具开

试了下黑片工具,没有颗粒参数,自己添加进去后低格开卡提示坏块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又来!!
如楼上所说,用黑片工具开

上次开卡成功后来劲了,结果又失败了,搞了几百块钱坏固态,总得把手上的颗粒都折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颗粒上3281得用低格工具开

提示坏块过多,或者生产设定初始化失败

网友:
搞不定4楼接盘

网友:
搞不定5楼接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开卡成功后来劲了,结果又失败了,搞了几百块钱坏固态,总得把手上的颗粒都折腾完 ...

换回你的3267吧

楼主:
我打算换3267双贴了

网友:
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属于执行力超强但是知识储备明显不足啊

上来就是干。。。。。。。。。 ...

干就完了呗,请问哪里能获取到储备知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就完了呗,请问哪里能获取到储备知识呢

在这个论坛里多看多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