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己开裂的104电容

楼主(2023-03-21):
一个玩具电机并联的104电容居然自己开裂一分为二。

网友:
脉冲电压太高,当然会炸裂。

网友:
别狡辩了,你拖不了干系!!

网友:
有丝分裂,变成有活力的两只小蝌蚪了

网友:
玩具电机碳刷产生的脉冲电流被104电容吸收,炸了自己,保护了电机。

网友:
还真是一半一半,其他方法是没办法这么完美的对半开吧

网友:
让干扰形成最短的回路,尽可能不让它通过电源或地线形成回路,因此在电机旁并小电容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楼主嗑瓜子技术一流,鉴定完毕

网友:
里面看起来像个压电陶瓷片

网友:
这明明是胶水老化了好吧?

网友:
脉冲太强不堪重负?

网友:
天天逛拆机乐园,这下学会了吧,自己就能拆了,省的你费事

网友:
这拆解基本无损

网友:
这是一颗爱学习的电容,自己都会拆机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单层陶瓷电容,和现在的多层陶瓷电容还不太一样,他真的就是中间一层钛酸钡之类的陶瓷材料,两面涂敷了导电材料,然后如果剧烈充放电的时候,陶瓷的形态是会发生厚薄变化振动的,他吸收电动机的反电动势的时候,就处于这种连续的剧烈变形振动中,有时候外面的保护层不牢固的时候,内部开了,外部就也开了。。。

有时候是只内部开裂,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
不错不错,米一个,变成2个,,翻倍发财了

网友:
五五开,电容裂开的挺完 美

网友:
很难得的裂开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