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维修水泵控制器

楼主(2023-03-21):
先说说这个水泵及配套设施的概况:
水泵两个,一主一备,定期轮换,但是我住进去之前,备用水泵已经坏了,后续的图可以看到。
上水池一个,下水池一个,上下水池都用三线传感器感应水位信息。下水池多了一个浮球水位开关。
双路水泵控制器一个。

故障情况
上下水池的水位传感器都有故障,检查工况的时候做了预处理,这个不是问题了。水位传感器正常后的工况是
下水池有水,上水池没水,水泵会自动启动;
下水池没水,上水池没水,水泵会自动停机,等待下水池的水满后会再次启动。
下水池有水,上水池满水,水泵会停机。
看到这里感觉没问题了,莫非仅仅是上下水池的水位开关坏了吗?  no
接着,下水池有水,上水池只要不到满水位,水泵又启用,不是等上水池到低水位线才启动,而是一低于上水位线就启动了,导致频繁启动关闭,停不下来了。
这个才是真正存在的问题。分析好了工况,那就想办法维修吧。

以上是水泵及配套设施及控制器故障现象的大概情况

以下接着看看2017年10月的维修情况

两个月前搬家,搬到了一栋旧楼,老房子。
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
最要命是是水泵自动抽水功能坏了N年了,长期以来都是手动抽水。搬过来2个多月了,晚上没水N次,受不了。
都说懒惰是第一生产力,确实如此。为了避免晚上洗澡洗到一半没水的尴尬,为了避免晚上从8楼走下去一楼抽水,一定要想办法修好。
以前为啥坏了没修?据说是控制器坏了,几千大元,邻居们不齐心,集资严重困难。于是就“手动”了N年。

找了一天休息,从8楼上天台到一楼泵房上下来回折腾了好几趟,总算将自动控制器的工况和故障情况了解清楚了,还顺便修好了两个水位传感器。最后确认自动水泵控制器是上水池水位传感逻辑错误,分析一下很有可能是内部一个继电器坏了。但是修的话要将控制器外面的交流接触器等配件全部拆下来,才能拆到内部的控制板。这个不好搞,这个老爷机搞不好拆的时候控制板的其他功能也坏了就麻烦了,要是手动也坏了,4-8楼一起来揍一顿就惨了。

只能另外想办法,分析了自动控制器的现状后,决定增加一个外挂辅助控制器,作用是欺骗原本的控制器,告诉他上水池有水,不用在再抽了。真要等到上水池没水了,才告诉原本的控制器启动抽水。

确定方案就开干了,用了一个礼拜的闲暇时间,设计了电路并用面包板焊接完成。

就这个实验性质的外挂控制器,就这样一直外挂了5年无故障运行,直到2022年改了直供水之后,上下水池和水泵都退休,这个外挂控制器才下电退休。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啊,其实2、3百一个简单PLC就可以解决,甩开原有的控制器,工业品的话稳定性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啊,其实2、3百一个简单PLC就可以解决,甩开原有的控制器,工业品的话稳定性也更好 ...

筹集不到大伙的集资,自筹资金只有10元。看钱办事。

网友B:
单位上使用的是成品控制器,比较方便可靠。

网友C:
说说筹资办事的事。
底楼的邻居,厨房下水道堵了很久,要反水,于是就将自家厨房的水槽下面的排水管封堵了。水开始从2楼邻居的排水管冒出来。于是二楼也当仁不让地将自家的封了,还决绝地把水槽下面的排水管改了道,不再通过主管道排水,耗资约400元。现在问题抛给了三楼。三楼忙到夜里1点过,花150元请师傅把自家问题解决了,顺带连4楼的也解决,4楼花了60多。现在污水开始拜访5楼……
堵上六七楼的时候,终于有人出头了。花了200块请师傅疏通,18户人家,有15户出了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筹资办事的事。
底楼的邻居,厨房下水道堵了很久,要反水,于是就将自家厨房的水槽下面的排水管封堵了 ...

没物业的旧楼就是这个样子了。单位卖了房子后就不管了。居民也不齐心,筹资的事情根本不可能。

水泵手动对付了好几年,都是谁急用水谁下去抽水。
之前楼梯灯是普通灯座加开关的还还一点,该哪层换的就哪层换,就是1楼楼梯口没人换,我搬来之后换过一次,换成了超低功率的led,只有一点亮,够用了,用了几年都没坏。现在楼梯灯都换了声光控吸顶灯了。所以坏了就没人换了。

两次维修都是自筹资金,只能用最少的钱去办事了,水泵用了10元不到解决了,楼梯灯修大概1毛钱成本吧。
这个是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214-1-1.html
以后再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上使用的是成品控制器,比较方便可靠。

成品控制器也会坏,坏了维修费用高。

我楼下这个原来也是成品控制器呀,不也坏了。而且知道哪里坏了也不能拆开修。只能根据故障现象用外挂解决。反而这个外挂在潮湿环境下用了5年都没事,顺利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