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多年没用的统帅小厨宝拆出来,角阀也换换

楼主(2023-03-21):
LES-L6.6U小厨宝多年没用,把我橱柜都压坏了。
在用这个之前,我一直是很推崇小厨宝方案的,用过之后才明白。

它保温不好,烧不了多少水,洗碗都一会热一会冷。能耗高,还不好用。

顺便把角阀换了,把热水的角阀都拆掉,没什么意义,直接关热水器的冷水角阀就足够了。
这些铜件怎么都锈成这个色了?

网友:
我家也用小厨宝,早上刷个牙洗个脸的感觉用着挺好。

网友:
角阀怎么看都不像铜的,热水端还是加一个阀平常不关就行。。。。

网友:
北方根本用不到,暖气和家里水管道并行的,放出来的都是温水

网友:
感觉还算方便吧,特别是用一点热水的时候,不知道一天费多少电

网友:
我觉得挺方便的,用多少电跟你用多少水有关系。长时间不用就关了。
我家冬天一天3度电,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

网友:
比热得快安全。热得快也是冷热不均

网友:
用量小还行,用量大有点跟不上

网友:
这个储水又没有保温,太浪费了,我当用过一段时间直热式的,就是电热水龙头,简单粗暴,有水流过就加热,没有水温调节功能,想热就把水关小点。

网友:
如果家里电线合适,建议安装即热式小厨宝,这个平时不耗电,3千瓦的,一般用用还行,还有5千瓦的,这个供应热水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