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崩溃啊!国产的rgb灯珠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楼主(2023-03-21):
昨天拆坏了一个吉屋七彩智能灯,拆的时候撬坏了一个5050的rgb灯珠。今天换的时候才发现国产rgb灯珠居然没有统一标准。换上去才发现引脚定义完全不同,原机grb排列,换上去的是bgr排列。然后又测了另一款灯珠,颜色排列虽然一样,但是正负极和原机的相反。无语。只能把原灯灯珠全换了。但是引脚不对色调也就不对了。最担心的是因为红蓝电压不同,有可能烧掉红色

把灯珠全换了,颜色和app上完全相反,5555

网友:
全换新的
就一样了

楼主:
红绿是2v电压,蓝色是3v电压,换的和原机不一样,调色的时候有可能蓝色端电压过高烧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绿是2v电压,蓝色是3v电压,换的和原机不一样,调色的时候有可能蓝色端电压过高烧灯珠 ...

本来不用的led电压就不一样,带稳压的贵又不舍得买

网友:
有很多标准而已,这要从不同角度去看。

三极管也有EBC,ECB,BCE排列啊;甚至还见过CBE的。还是30年前就这样了。

网友:
按这理论,国外的也没统一标准

网友:
不同的产品和产地标准能一样吗

网友A:
没有公认的最优解,形不成行业标准

网友:
是不是不同的单元,面积不一样,驱动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标准只管大方向,,

如果什么都定标准都一样,厂家之间还怎么竞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认的最优解,形不成行业标准

对的,再有就是没形成垄断

网友:
电压不一样

网友:
确实没有统一标准,只能买之前测好问清楚了

网友:
什么共阳共阴,多脚位正负极也是有区分的,买的时候要看清参数图

网友:
能做出来,先有,再统一调准

网友:
这个没有国标或大家公认的标准

网友:
不如用红绿蓝F3引脚灯珠,自己焊接正确引脚组合调平,固定在电路板焊盘,可应付多种定义。散热的话,给F3灯珠引脚,涂可固化导热硅胶。

网友:
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网友:
这玩意儿外国货一样

网友:
白光LED贴片也有这种现象,以前都是3V的,后来出现很多高电压灯珠,6V 9V 18V 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