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新星eps6020电源

楼主(2023-03-21):
电源不能启动虽然用控制板但是仍然不能持续工作,拆机图片发上来大家看看,芯片都涂了防水胶,刮掉胶字也看不清楚了

网友:
这种涂胶的电源还是算了,不好弄

网友:
看不清芯片型号,不太好修。

网友:
真复杂!估计坏了只能扔

网友:
这空间利用没得说,塞这么满

网友:
电源用料看着不 错,风扇把灰尘吹的挺均匀

网友:
把滤波电容检查下

楼主:
说明一下电源没有坏而是需要输出协议才能工作

网友:
满满当当的

网友:
好电源,嘎嘎香

网友:
可以拆不少零件了,

网友:
用洗板水洗胶面效果还不错,可以试下,洗完应该能看到丝印型号了

网友:
弄不清芯片型号的话不好修。。

网友(2023-05-19):
这电源待机功耗有多大?

网友(2023-08-24):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电源没有坏而是需要输出协议才能工作

大神,能分享下跳协议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