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手机IPHONE 6S电池的保护板是什么构造触点?

楼主(2023-03-21):
因为有个淘汰下来的电池,我想给它充下电,又不想打开手机。

好像上面有5-6个触点,怎么看电压,正负极?能外接充吗?

网友:
直接接电芯充电

网友:
直接绕过保护板充

楼主:
早知道,不要说这种傻答案

楼主:
修苹果手机的入门师傅应该懂吧

网友:
有那种专门给电池充电的板,可以买个

网友:
苹果6S 的电池可以直接充, 扣子两边即是正负极.

楼主:
看他们有转接板,从主板出来的。
是三个触点

楼主:
据说有4个脚。

正极 NT热敏电阻  电量数据  负极

网友A:
6s的只有一个数据脚
电池座子外边的那个引脚是负,里边那个是正,直接4.4充就行

网友:
中间的两个数据脚实际上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的只有一个数据脚
电池座子外边的那个引脚是负,里边那个是正,直接4.4充就行 ...

是这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