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防盗器的边门信号触发 求助!

楼主(2023-03-21):
因我的车比较老旧,遥控锁车,仅会车身灯闪一下,而无锁车声。

有好几次因有事,下车走得比较急,导致车门未关好致使车门未锁的情况。。

故想装个汽车防盗器,这样锁车有声响提醒,开车时车门未关好有提示。

现在的问题,是车门未关提醒,防盗器上的触发线只有一条的,而车身有四个门,这个只防盗器装上后只能触发一个车门的开关状态。

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将四个车门及尾箱的开关触发状态合并到一个,这样只要有任何一个门未关好,就能触发防盗器。

下边是汽车的车身电路触发电路

这个是防盗器的触发电接线图

===================================

我之前是想下图 这个样子通过加二极管实现,但不知行不行。。

或者是用三个逻辑门电路来实现,但是好像逻辑门电路是5V的。。电压好像不对。。。因为车身的触发信号是 12V的。。

现在不知采用什么方法解决,故一直未动手,恳请高手支招。

网友:
自己加一个小板,用一片与门电路芯片把5路整合成一路输出给你的防盗器

网友:
用你提到的二极管方式可以实现全部门的门控负触发。

网友:
把锁车的信号线接一根到喇叭上???

网友:
车锁不锁无所谓,只要钥匙带走就行了。

网友:
一般门锁没锁好经常是锁块干涩,时常用WD40喷喷就OK了

网友:
串联电路上所有开关都打开才算整个电路打开

网友A:
用5个12V的继电器,分别把前左,前右,后左,后右,尾门的5上触发线接到5个继电器的控制脚,继电器的另一边控制脚都接12V。把5个继电器的常开端串起来。只有所有门都关好了。防盗器的触发线才会接到地,才会触发。
你可以试过一下。

网友B:
我还嫌弃原车锁车喇叭响一声扰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个12V的继电器,分别把前左,前右,后左,后右,尾门的5上触发线接到5个继电器的控制脚,继电器的另一 ...

这个牛 简单粗暴 继电器与门电路

我双击开锁打开后备箱就是用了两个继电器 中间大电容缓冲, 按一下开第一个导通第二个,  电容Hold住继电器1
再按一下 第二个驱动开锁电机

网友:
要不再复杂点 单片机 电阻 光耦

网友:
顶灯信号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嫌弃原车锁车喇叭响一声扰民呢。。。

我的老车是后装的,后来就把喇叭线拔了。以前过年允许放炮仗,动不动就发声吵死了

网友:
边门负触发,接任何一个边门开关都能实现四个门全部出发,防盗器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很简单。

网友C:
确定一下你的车是边门负触发还是边门正触发,确定后按照说明书接任何一个边门开关都可以,四个边门开关是连通的。

网友:
你那加二极管的方法我觉得可行,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一下你的车是边门负触发还是边门正触发,确定后按照说明书接任何一个边门开关都可以,四个边门开关是连 ...

车的边门是负触发的,但是四个边门不是连通的。只有全部车门关上之后,它才是连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嫌弃原车锁车喇叭响一声扰民呢。。。

同意,,,,,,多好的车,才需要搞那么复杂的防盗

网友(2023-11-06):
引用 网友A:
用5个12V的继电器,分别把前左,前右,后左,后右,尾门的5上触发线接到5个继电器的控制脚,继电器的另一 ...

请问边门触发信号给防盗器后,是让防盗器做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