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8内六角螺丝及加长螺母diy的螺丝刀手柄

楼主(2023-03-21):
这个diy,配合论坛22合一刀头,放在工作台,做个随手可以拿的小号螺丝刀,挺好。好看 耐用,夹持紧 无丝豪松框,嗯 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从工业品到工具的简单几个小配件

组装个毛坯看看

几米螺丝漏出太多 需要截一点掉

截取好了以后用自制夹具夹持打个穿孔

这个穿孔尺寸很重要,和披头配合紧密全在这一步
小了穿不进 大了 披头会松框

下一步,两个内六角同时发力,拧紧容纳披头、做披头座的几米螺丝

看一下,孔比较深。

插入论坛22合一披头试试,很紧致
这款披头很好,防锈。配合自制304不锈钢手柄挺好

两枚合照

上披头,常用的ph1和ph0。

这几个耐用的家伙合个影(都是强电勿扰型

谢谢欣赏。

网友:
这货砸在脚上怕是要肿起来

网友:
广告钉,哈哈哈,人才,就是太光了,使不上劲吧!有加长版广告钉,一个就够了不用接!

网友:
质感有了,防滑是个问题!

等牙膏ing

网友:
强电勿扰……哈哈哈

网友:
滚齿就更好了

网友:
外面缠上几层黑色电工胶带,不惧强电

网友:
浸塑防电处理
可以玩强电不?

网友:
够漂亮,但是分量有点重啊

网友:
厉害的动手能力!

网友:
简单实用,不适合强电也无妨,谁能用来干强电呢,日常使用足矣。

网友:
缺压花  这样太滑  ……

网友:
楼主好思路,工具很实用!

网友:
表面太光滑了,应该滚花处理。

网友:
使用会打滑的,表面太光了

网友A:
形状简单就是耐看,就是拧起来废手

网友B:
槽里最底部有粘个强磁块吗 要不一插就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里最底部有粘个强磁块吗 要不一插就掉下来

这个是需要用力插入,类似于过盈配合,反正也不频繁插拔。比磁吸式和滚珠式 夹持方式稳太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状简单就是耐看,就是拧起来废手

直径12毫米圆柱,和成人的小拇指差不多粗细。搭配论坛神器的ph0和ph1螺丝刀头拧对应螺丝感觉力度刚刚好。

网友:
看到这转接头可以转到N20电机上,打个孔刚好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