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助,网上买的扩容盘,量产工具UMPTOOL无法识别

楼主(2023-03-21):
网上买的扩容盘,量产工具UMPTOOL无法识别

网友A:
拆开短接就能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短接就能认了

需要专业工具是不是

网友:
看错,4楼不是楼主的盘

网友:
chipgenius 版本太老 2018年的了 识别错误

网友:
没有看懂  主控是哪个?    拆开U盘图片   是 群联

楼主:
@ mirocus 换新版检测好像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短接就能认了

怎么短接亲

网友:
这个是你软件没有选好,先要用APTOO,再用UMPTOO,不用短接

网友B:
你需要用APTOOL清空,显示出flashID
然后再打开UMPTOOL就可以了,当然也要看flash支不支持

楼主:
AP一样是无法识别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用APTOOL清空,显示出flashID
然后再打开UMPTOOL就可以了,当然也要看flash支不支持 ...

AP一样无法识别U盘,12L上图了

网友C:
量产工具版本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工具版本太老

21版主程序是我找了十几个版本的最新版了,请问有更新版本的网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