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现在流行把电源模块做的很拥挤的板子XL6009.XL6019?散热很差

楼主(2023-03-21):
刚修了一个XL6009的升压板,用XL6019代替,完全可以,但是为了焊接,热风枪不得不很吹电容,
想加个散热片,没有地方,加个反接保护,也没有地方,

以后看那些很拥挤的模块,尽量不要买,其实商家,厂家是知道这问题的,,,你以为不知道?,比你精。

网友A:
长时间的高温,相当于计划时间报废。

网友:
pcb也是成本

网友:
不是追求体积小吗?商家就给你小的,什么时候坏,与他无关

网友:
这颗芯片发热非常严重吧

网友:
小的不占地,随便塞个地方就行了

网友:
这种小模块小功率用用就好了,2~3A都很烫

网友:
小的不占地

网友:
做了个xl6006驱动板,驱动个射灯 - 手电筒/照明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看我的。。。。。。我就是想做小点直接放里边。。。后来改成铝基板了。。。。。

网友:
小模块就尽量别让它承担太大压力吧,小电流凑合用用还行

网友B:
立体PCB,框形堆砌元件。
我买过一个60W笔记本电源,只有巴掌大,用了不到50次,热死了。
锤开缝隙里全都是打胶。板子长期高温都变色糊了。要修还得把三层板分拆,除去胶水,太麻烦了,一百块就当是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的高温,相当于计划时间报废。

计划时间报废,总结到位

网友:
我们就是垃圾的产品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立体PCB,框形堆砌元件。
我买过一个60W笔记本电源,只有巴掌大,用了不到50次,热死了。
锤开缝隙里全都是 ...

一个大板,上面插很多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大板,上面插很多小板?

上下两块大板,在边缘用一块小板锡焊连接两块大板。在紧凑型电源常见。
元件密度很高,为了散热全部打胶,甚至和外壳粘连在一起。

网友D:
其实你是没用过小的6009这种模块真的已经算非常巨大了
xl6009这些已经算很老的了,频率太低,效率也低,通信用的那种电源模块一丁点大几十A,也没见人家容易坏,淘宝买的这种本身质量就差,都是能省一分省一分的东西,标注电流是芯片的极限参数,而且他用的电感还不一定能达到呢,降额使用发热不会很大的

楼主:
如果自己设计,就是大一倍,也不是很大,空间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是没用过小的6009这种模块真的已经算非常巨大了
xl6009这些已经算很老的了,频率太低,效率也 ...

通信的玩意都是暴力风扇,温度到了直接起飞。
当年勤工俭学被学校卖到光宝,在三楼18线干了快一年,其中有一个多月的工作就是测温控的小板,夹到治具上按测试钮,风扇猛转算合格,不转了贴标放一边,退回上一工序重烧程序或者是转给IPQC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