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佬给掌掌眼,入手了几块固态做存储,是不是坑?

楼主(2023-03-21):
近日在某多多入手三快盘,intel DC s3520 480G 每块140元,卖家说是服务器拆机盘。大佬们给掌掌眼,看看是否是坑?还在自由退货期,若是坑,还能出坑。

网友A:
我感觉是原装未动过的二手盘

网友:
我是来听大佬们来解读的(个人感觉不错

网友:
写入量和时长应该木有问题,写入放大怎么这么大!

网友:
价格便宜,用吧,无非就是通电时间长了些

网友B:
速度有点偏慢了,三星980Pro出缓直写都有1.5G/S左右

网友:
入了个19.2T闪迪的坑
还在测试中

网友C:
我买的东芝1t坏盘,能查看smrt不能格式化,通电4.5万,写入30T,8颗0dfk花了我320个大洋,

网友:
这种盘自己又开不了卡,人家工厂就是从你的心理考虑下手千方百计让你相信这个盘没有改过。实际上可以批量单独修改写入量和健康度,通电时间故意给你留的长长的。这些大船洋垃圾货你见过健康度80%以下的?你永远也见不到,报废盘健康度瞬间改成80%以上。唯一的价值就是拆颗粒,里面一堆小颗粒拆着也麻烦。毕竟买一个720G的七彩虹自己开成512g mlc也就百元左右。像这种七彩虹的单颗粒512G mlc这一年多算下来已经收了五六十个盘了,均价几十块钱,全部都是满血寿命,四个颗粒就可以合成个2tmlc或者1tslc不比别的都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东芝1t坏盘,能查看smrt不能格式化,通电4.5万,写入30T,8颗0dfk花了我320个大洋, ...

厉害,300块钱已经能买到2246en 1tmlc好盘了,你这八颗再搬板子加上功夫钱,再加上板子成本那要挣大发了。每个颗粒光上测试架测试都得折腾半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速度有点偏慢了,三星980Pro出缓直写都有1.5G/S左右

sata协议,无论是价格还是协议,这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

网友:
数据真实的话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固态往往先坏的并不是颗粒,而是板子。

网友:
480G 的S3520 里面是intel 3d MLC,64G和32G的,拆颗粒贴U盘,适应性不错

网友:
这个价很便宜了,这个通电时间不是坑,留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原装未动过的二手盘

连你这样的大佬都能蒙骗过去。这种骗术应该不算高明吧,无非就把通电时间留长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厉害,300块钱已经能买到2246en 1tmlc好盘了,你这八颗再搬板子加上功夫钱,再加上板子成本那要挣大发了。 ...

好在颗粒体质不错,100度跑rdt,ecc最高10.对TLC无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颗粒体质不错,100度跑rdt,ecc最高10.对TLC无感,

七彩虹那个04t 512g颗粒Mlc模式80%都能过5,,99%都能过6,,关键是0dfk颗粒太小了,,四个颗粒才顶人家一个。跟鸡肋一样无味。其实你还不如收那个300多元的闪迪1.92t,,虽说那个是15纳米mlc,但是可以上2258 XT,寿命瞬间提升三倍。比19纳米上2246en强多了。

楼主:
在大佬们的评论中又增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ata协议,无论是价格还是协议,这两者没有任何可比性

NVME可比SATA快

网友:
是比stat快,可是一个是三星NVME协议的顶级980pro,一个是sata协议的企业数据盘,他们协议不同、价格差距大,这两者根本没有比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