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罗技Logitech z5全向性立体声音箱 拆机

楼主(2023-03-21):
罗技Logitech z5全向性立体声音箱 拆机

2009年卖1000左右,现在应该是电子垃圾了,估计以前usb音箱带声卡的太少吧,在咸鱼收了一对剪线的。

单个音箱里面2个喇叭是串联的,2欧+2欧=4欧  单个音箱功率估计最大也就2w吧,里面就用了一个貌似德国的usb2.0声卡芯片,还自带功放,UAC3556B,电脑也是这样识别出来的,接通电脑能识别驱动还自动更新了,只是没有办法开机,需要专用的遥控器,,,,  音箱没有一个按钮。
有意思的是里面喇叭多接了一根线,好像从低音孔出来,只是后来别剪掉了,应该是没有拆过的,原厂就是这样。
准备安装一个TA7240AP功放板或者是PAM8406替换原来的功放板。

网友A:
老化的挺严重啊

网友:
应该好多年了,都老化了。。

网友:
只有拆件了

网友B:
内脏不少,只是这个“全向”难道就是靠导向管?

网友:
就靠导向管啊

网友:
现在真是电子垃圾了,不如低端的2.0多媒体

网友:
当年价格不低,比一般的多媒体贵。

网友:
看着像是从中间切了一口子似的,看单元还行的样子

网友:
做工可以,单元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脏不少,只是这个“全向”难道就是靠导向管?

是前后一边一个喇叭,就是全向

网友:
这种音箱只能一般场合使用!

网友:
看样子可以试试7240或者4440

网友C:
LA4508也可以,1392bt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4508也可以,1392btl试试

最后买了一个TDA7377功放板
正好供电是12v,BOSE C2 一代 二代全部是这个芯片
刚好价格也便宜,才十几元。

网友:
看着还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的挺严重啊

外壳并不是老化了,原音箱上面是有网布 ,现在撕了网布,,是残胶的痕迹。

网友:
反正听个响,别要求太高

网友:
音响上开洞,装2个低音振膜。。

网友:
罗技还做这个呢,专心做好键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