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音箱啸叫

楼主(2023-03-21):
想知道如何拆开,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木质的会不会是直接粘上去的
话说啸叫不是麦克风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叫杂音吧?

网友B:
啸叫是信号反馈造成的。

网友:
喇叭网罩里面看看有没有螺丝,没有就应该是粘的了

网友:
后盖可能是热熔胶

网友:
把网罩撬开

网友:
先把供电部分换了试试先

网友:
网罩撬下来,里面应该有固定喇叭的螺丝

网友:
后盖依稀看到白乳胶的粘贴痕迹。

网友:
后面板可能是粘上去的,只有当声音反复进入反馈环路、重复被放大时,才会出现啸叫

网友:
撬开网罩,那个是金属的,估计应该是扣上的。。后盖很像胶粘的

网友:
1.啸叫的锅肯定不能让音箱来背。
2.实在要拆应该从后面下手。
3.前网罩撬下来肯定没法还原了(如果只拆前面的话)。

网友:
网罩用铁丝钩住往外拉,然后拆喇叭

网友:
拆后板,准没错...........

网友C:
啸叫出现的原因除了有麦克风生产生声反馈外,还有的原因是退耦电容失效、消振电容失效、滤波电容失效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木质的会不会是直接粘上去的
话说啸叫不是麦克风的原因吗? ...

我试着撬了一下,感觉像是外面沾了一层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啸叫是信号反馈造成的。

插电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啸叫出现的原因除了有麦克风生产生声反馈外,还有的原因是退耦电容失效、消振电容失效、滤波电容失效等等{: ...

谢谢,我准备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