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先锋牌子的128G固态,主控上写的sm2246en g aa,颗粒上是longsys用什么量产工....

楼主(2023-03-21):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L06B的颗粒,工具要新一些才支持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46mpto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06B的颗粒,工具要新一些才支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092&hig ...

参照主控年份,为何开卡工具要新一些才支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照主控年份,为何开卡工具要新一些才支持呢

新的工具中定义了L06b的参数和固件
2246en都用在2D mlc上,L06B是3Dmlc

网友:
上ID才能确定是什么颗粒,拍这些图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工具中定义了L06b的参数和固件
2246en都用在2D mlc上,L06B是3Dmlc

谢谢 accgle 的指点

网友:
江波龙直封颗粒。按理说不会太差。还带了独立缓存。

网友:
闪迪DFL颗粒,直接开

楼主:
先谢谢高手们的回复,再上几张图高手们看看,这样你不能确定颗粒型号和对应哪个开卡工具,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高手们的回复,再上几张图高手们看看,这样你不能确定颗粒型号和对应哪个开卡工具,多谢 ...

闪迪的 15177  ,用R0823A 就可以开

网友:
这个先锋应该不是以前做光驱的那个先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