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剃须刀更换电池,拆出来一个小圆柱体,实在不知道这是哪里的部件

楼主(2023-03-21):
今天给小米剃须刀拆机换电池,拆出来一个小圆柱体,实在不知道这是哪里的部件,不知道装哪里了?

网友A:
是不是减震垫

网友:
图片不全,全靠猜测,如果内有螺纹,就是上螺丝的地方断了,要不看下插电插头是否需要推拉按钮!

网友:
塑料柱断了还是用来卡电机的东东?

网友:
盲猜,按键柱子

网友:
感觉是哪儿的固定用的,看起来断了。

网友:
板上方复位键的延长柱!

网友:
看起来像断了的柱子

网友:
我有一个飞某剃须刀,里面只有一个二极管和电池,我都不知是不是真货。

网友:
不影响使用管他哪掉的想知道慢慢找对吧

网友:
像是塑壳上掉下来的,一个面不平。

网友:
如果是软的,那就是减震的,如果是硬的,那就难猜了,如果是无线充,是不是无线线圈的磁芯,
话说,这么发出来,又不清楚,真是好水!!!!

网友:
看起来像断了的螺丝柱子

网友:
一定能够找到掉落的部位

网友:
装完了多个零件

网友:
是装修工人组装是弄进去的,彩蛋

网友:
估计是个减震垫,把某个平面垫高的

网友:
再拆一遍,又能多几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减震垫

对对对!就是减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