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南极人剃须刀NJR-228

楼主(2023-03-21):
陶特喂小鸡兑换的剃须刀,零售价格也就20左右,总的说来感觉还可以
刚使用的时候声音小,后来噪音越来越大,不知道是哪里的来的,可能是
刀片与网间隙大了
现在出现问题是按启动动一下就停止,电池是刚充好电的

一共三个螺丝,壳上两个,电路板上一个

控制芯片CX3358,查了一下,是剃须刀专用控制芯片

引脚图,用的是key2,轻触开关,开关是好的,轻触也能启动,就是会马上停止,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所以打算使用key1,长按开关

把引脚45焊一起,以后按就转,不按就不转,费点事,但好使了

家里有个飞利浦的,打算把南极人的电池拆下来放到这个飞利浦的上
但是拆开后发现南极人是3.4v的,飞利浦是1.2的,不通用

飞利浦这个上面啥芯片都没有

它们的刀头是能互换的,里面结构不一样,接口与外径是一样的

用了10多年的两卷焊锡,右面那卷大的是上学时候买的,很垃圾

网友A:
电机电刷断了,换电机吧

网友B:
怎么修的?就是短接了下45脚吗?我的小米有品的这故障是应为到头罩子里面的胡茬子太多都堵满了,清理后故障解除。

网友C:
这板子标识真人性化

网友:
不好的焊锡扔了吧

网友D:
对这个品牌表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品牌表示.......................

跟渣米一样成杂货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跟渣米一样成杂货铺了...

你太高看这个南了,跟渣米就不是一个档次.............给渣米擦鞋都不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太高看这个南了,跟渣米就不是一个档次.............给渣米擦鞋都不配

渣米无非是有雷猴影响力和资源做大了,不然就是一山寨...

网友:
飞利浦的是镍氢(或者镍镉),南极人的是锂电,不能直接互换

网友:
渣米无非是有雷猴影响力.不错的帖子

网友:
我每次都领20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标识真人性化

板子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的?就是短接了下45脚吗?我的小米有品的这故障是应为到头罩子里面的胡茬子太多都堵满了,清理后故障 ...

短接34,4与开关是连着的

网友:
渣米无非是有雷猴影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的?就是短接了下45脚吗?我的小米有品的这故障是应为到头罩子里面的胡茬子太多都堵满了,清理后故障 ...

一直用都不清理么

网友:
擦,剃须刀这么简单?

网友:
日常只是用刷子刷一下,没太注意护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刷断了,换电机吧

俺那个负极电刷断两次了。换过一次又断了另一个铜片没有磨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那个负极电刷断两次了。换过一次又断了另一个铜片没有磨断。

我有个老剃须刀,用了十年没事。免费 搞来的南极人一年不到就铜刷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