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t固态硬盘 2246en 东芝mlc颗粒 有瑕疵

楼主(2023-03-21):
270闲鱼带走。hd显示c7问题。自己开卡失败 用多久自己看diskinfo

网友A:
C7没有出现报警,有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7没有出现报警,有啥问题

C7明明1266,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7明明1266,没看到?

看到没意识到,还是您道行深

网友:
CrystalDiskInfo 这个软件,即使有 警告、失败,也不会用黄色红色标注,只是用数值显示,而且默认还是16位进制(自己用改为10进制更方便,就像楼主一样),很容易给人错觉。用HD Tune一目了然。

网友C:
C7往往是数据线问题,但是后果也可以很严重,我有一块sata数据线断了一根,有时候通有时候sata 1.5,开始总觉得是接触不良,没意识到大问题,后来全盘文件玩完一个不剩,才检查发现4根数据线断了一根。

网友:
自己开卡失败是什么意思?开不了卡?

网友:
这个 板子好像是宜鼎的板子,供电可能有问题,缓存最后不识别,只能当xt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没意识到,还是您道行深

C7错误代表物理线路故障,只要不持续增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看着碍眼
除了线路故障引发的,还可能是主控兼容问题,目前发现马牌9188时期的,与jms580会导致crc错误增加。

网友:
这个8贴0DFL能开1024满容,很厉害了,还是用新固件开960,冗余留足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C7往往是数据线问题,但是后果也可以很严重,我有一块sata数据线断了一根,有时候通有时候sata 1.5,开始总 ...

c7有数据倒不重要,关键是c3有数据

网友D:
c7小问题 关键是c3

网友:
引用 网友D:
c7小问题 关键是c3

有一块板子的46xt也是C7猛涨,C3后来也跟着涨。简单量了下供电似乎都没问题,几个电容容值好像也正常,把颗粒移植了另一块一样的板子,没有重新量产,症状消失,估计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缓存上边的电源ic和电感需要补一下

网友:
C3很要命啊!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主控能识别,单独一颗缓存也不能过,换了主控也一样,1.5v供电也有,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