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山地车改成山马,结果改个外胎就把我懵逼了

楼主(2023-03-21):
家里原来都是山地车,儿子寒假回来给买了辆公路车骑,我试了下骑行姿势是不大舒服,但速度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不少,我想我一般骑行都是在马路上,何不把山地车的车胎改窄点的平胎,至少可以骑行时省点力,就先在PDD上买个外胎换下试试水。我只知道我的原车是26X1.95寸的,就买了个26X1.3/8的外胎,结果根本不是同一个规格,都是26寸但不能代换。26X1.3/8的胎是普通26杠城市车独有规格,山地车通用规格是2.125、1.95、1.75、1.5这些外胎,以胎宽作为区分,还有种标识法是 宽度X内径 比如26X1.5的可以通用 40 559 ,40是宽度 559是内径,单位是毫米。
我又买个26X1.5的试试看,先装在前胎,安装尺寸总算是没问题了,成功装好,那么想后胎还是改大点的尺寸,就换了个店买了个26X1.75的胎,结果到手装上一看,26X1.75的胎居然比前胎26X1.5的还窄一点。不死心,找前面买26X1.5的店又下单了1.75的胎,结果到手发现1.75和1.5的胎是一样的,宽度都是40mm,就标识分开了,也就是说前面的甲店买的胎无论是1.75还是1.5都是1.5的。仍不死心,到后来买胎的乙店又下单了1.5的胎,结果和前面买的1.75的胎的一样的,宽度都是37mm,胎侧面的标识是不同的。
终于明白了在PDD买东西不要货比货,那会处纰漏的

网友:
虽然没看懂但是感觉很坑的样子

网友:
去年给自己的山地车换了内外胎,确实头大

网友:
你不如在TB上买,买之前问清楚客服。。一般专门卖自行车的地方都有专业的客服可以问得到。。

网友:
买同一品牌的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比如都换正新的或者朝阳的胎。另外降低阻力除了宽窄之外,还可以试试不同纹路的,比如半光头胎。阻力:大花纹山地胎>细花纹山地胎>半光头胎>光头胎。

网友:
有那么多备胎,可以可劲骑了

网友:
那么多备胎也没用,不是很多用不了

网友:
我的26寸山地也改成山马了。不过我是直接把车圈都换成公路车的700c的了,直径大了很多,速度自然就快了。26寸山地车,装上700c车圈,外胎是公路的35C。以前用过25C外胎,下坡快的时候不稳啊,车身有点颤,心里毛毛的,换成35C的就超级稳了。

网友:
我的建大24x1.25和有些建大胎的1.75一样粗

网友:
相同的宽度的外胎的宽度也是不一样的,好像有点费解,但就是这样,比如相同都是1.75的山地胎和光头或者半光头胎,虽然标着都是1.75但实际测量宽度也确实是不一样的,我讲的还是相同的大品牌的情况下

网友:
1.75与1.50吃钢圈的胎宽是一样的,但是胎肚子的横截面明显不同,拿上手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请问啥外胎靠谱,建大,正大,朝阳,米其林?26*2.125的外胎,骑长途太累了,想换一下,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