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3元拼多多卡萨帝858D热风枪简单拆机,懂的大佬看一下!

楼主(2023-03-21):
83元拼多多卡萨帝858D简单拆机,懂的大佬看一下,之前买了一个谊华代工的Silverflo858D-II, 那个是开关电源方案,这个是变压器方案,不知道那个更好些,那个只要80元,不过已经退了。这个手柄可分离,电源线也可以分离,还有保险。详情看图

网友:
看着内部布局简单,一款板,一个变压器。

网友:
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A: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海尔卡萨帝呢...

网友B:
真便宜啊,这种不好用啊,温度偏差太大了。一般老师傅说:“温度330,风速30”,这种可能要调到370,才能达到气泵型的330温度

网友C:
没啥玩意,83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便宜啊,这种不好用啊,温度偏差太大了。一般老师傅说:“温度330,风速30”,这种可能要调到370,才能达 ...

新手,先拿这个练练手,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玩意,83有点贵啊

已经是能找到的,新的,比较便宜的了

网友D:
个人更喜欢861DW这个,好用,相对也保值

网友E:
这变压器 开关电源无所谓,就是给控制板供电,发热丝是220直接过去的,手柄不咋地 线好乱影响风道,那风扇风不大,我的风扇换大风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更喜欢861DW这个,好用,相对也保值

快克不错,手柄手感一流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毕竟只有这个价钱,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这种也就是玩玩,风速不大温度也不会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变压器 开关电源无所谓,就是给控制板供电,发热丝是220直接过去的,手柄不咋地 线好乱影响风道,那风扇 ...

大佬你风扇是在哪里买的,淘宝吗,什么关键字,24V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变压器 开关电源无所谓,就是给控制板供电,发热丝是220直接过去的,手柄不咋地 线好乱影响风道,那风扇 ...

。。。风扇最大也只有24V 0.2A吧,还有更大的吗,淘宝上看到一个快克的风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风扇最大也只有24V 0.2A吧,还有更大的吗,淘宝上看到一个快克的风扇 ...

有24v6a的手柄都能给你吹飞

网友:
卡萨帝不是冰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4v6a的手柄都能给你吹飞

怎么买啊,有关键字吗,给个店铺名字也能,手柄里面的线估计要整理一下,自己改短些,把风道处理一下,应该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先拿这个练练手,主要是便宜

你找个废板试一下就知道了,看那些教学视频上3秒就吹下来了,这个可能要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海尔卡萨帝呢...

我也是看着标题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