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 TR200 开卡identify fail 大神帮帮忙 怎么复活,谢谢!

楼主(2023-03-21):
大神帮帮忙,怎么复活,谢谢!

楼主:
TR200 主控是PS3111吗

网友:
TR200 主控是PS3111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短接啊?

网友B:
转接卡是什么芯片?不是随便拿个硬盘盒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卡是什么芯片?不是随便拿个硬盘盒就能用

联想的Sata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短接啊?

没看到ROM字样,只看到两个孔,就短接了,一样报2个错误。

楼主:
知道就成功了一半,谢了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到ROM字样,只看到两个孔,就短接了,一样报2个错误。

先短接,然后盒子上电,再把短接去掉。然后打开软件识别看看。如果还是不识别,那有可能就是盒子不支持。

网友B:
硬盘盒能拆开看看芯片吗?看起来好像不支持开卡

网友C:
3111开卡需要用1153的转接卡,短接上电,先选01,再选04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11开卡需要用1153的转接卡,短接上电,先选01,再选04开卡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盒能拆开看看芯片吗?看起来好像不支持开卡

不能拆呢,新的东西,先用开卡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短接,然后盒子上电,再把短接去掉。然后打开软件识别看看。如果还是不识别,那有可能就是盒子不支持。 ...

谢了,我这边再测试看看,最近很多东芝ssd,m.2挂盘,m.2都认不得盘,不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111开卡需要用1153的转接卡,短接上电,先选01,再选04开卡

先01再04报 Issue GetMaskCEInfo Command Failed错误怎么解决。再04又报Issue Get_BurnerEarlyBadCount_perCE Command Fai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先01再04报 Issue GetMaskCEInfo Command Failed错误怎么解决。再04又报Issue Get_BurnerEarlyBadCount_p ...

量产成功了,之前用的jms usb2.0桥,后面jms578刷禁用usap固件量产成功了。但是slc cache设为0还是有10g slc cache,10g后严重掉速。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D:
量产成功了,之前用的jms usb2.0桥,后面jms578刷禁用usap固件量产成功了。但是slc cache设为0还是有10g  ...

方便贴一下开卡参数么?参考网上ps3111的设置一直没成功,那么多不懂啥意思的参数,